[其他] 汽车的闭锁器拆开换电机后不能还原,哪个同学搞过请教一下。

楼主(2020-03-28):
汽车的闭锁器拆开换电机后不能还原,哪个同学搞过请教一下。
主要是这个弹簧,安装上去后,装车默认锁车,而不是在开锁状态。

网友A:
应该是默认在中间位置,开锁和闭锁,电机是正反转两个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默认在中间位置,开锁和闭锁,电机是正反转两个动作。

默认中间是错误的,必须要有一个回弹力才是默认开锁状态。

楼主:
弹簧这样安装正确吗

网友B:
开锁电机电源线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这是俺车上的闭锁器,后面是分体,前门是和机械锁一体的,闭锁器执行完开锁和闭锁动作后,执行齿轮会在弹簧作用下回位。你仔细研究一下你的闭锁器。

网友:
感觉原因并不在弹簧上。行程开关的位置 ,还有闭锁器和锁舌之间连接上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锁电机电源线调换一下试试

妈蛋,的确是这样,和原来的电机方向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妈蛋,的确是这样,和原来的电机方向不一样。

被电机调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妈蛋,的确是这样,和原来的电机方向不一样。

曾经因为修个车锁几乎是一夜没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