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充电器并加装开关

楼主(2020-03-28):
家里有一个扫地机器人,充电器是一直通电的,改造一下,本想把插座改成带开关,可手上没有,那就改充电器吧。顺便说一下,充电器断电后切记要把扫地机开关关掉,不然第二天只能先充电再使用了

网友A:
我刚想把这款充电座的电源线换成直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想把这款充电座的电源线换成直角的

开始也准备改的

网友:
这玩意到底好用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