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扒图方法初探:明纬 Q-100B 四路输出的开关电源 电路

楼主(2020-03-28):
今天找来以前用过的烧了2只大管子NT2625N的明纬Q-100B开关电源,4组输出分别是-12V、+12V、5V、24V。查了这2只管子周边电路没发现有问题的原件,遂把管子换上通电试了一下,发现5V输出正常,其它三组电压很低,特别是24V更低,并伴有滋滋的的声音,大概有500Hz左右。故障依旧,就想把电路图扒下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PS软件合成技术先把电路板的正反两面拍照下来,见1、2图,然后把其中一张图水平翻转或者垂直翻转一下,把两个图层正片叠底进行合并得到图3,这样扒图就容易多了,不成熟的方法,请大神们多多指教。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是ps搞得还是有专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是ps搞得还是有专用软件?

用photoshop软件做的

网友:
这PS技术不错。。

网友B:
这个应该把大元件拆掉再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把大元件拆掉再拍

高一点拍应该更好一些

网友:
这图做得没说的了!

楼主:
这是处理完以后的印刷电路板敷铜图

网友C:
把所有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D:
效果不错,拍的图会有变形,怎么校正对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不错,拍的图会有变形,怎么校正对齐呢?

用ps可以手动对齐,也可以自动对齐。我用的手动对齐做的,结合变形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电容都换掉试试,

电容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全部元器件,没发现任何异常,重点测试了一下三极管和二极管,都是正常的,各输出端不上电情况下没有短路现象。现在通电就是没有输出,还伴有滋滋的响声,实在找不出问题了,总不能挨个换元件吧,况且也没有那么多元件啊。
求求大神们给个建议吧,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查查三极管

网友:
有创意,牛逼!

网友:
高很多元件变平面会好点吧

网友:
TL494 的电源脚的滤波电容换一下试试看  可以换一个容量大的

网友:
TL494 的电源脚的滤波电容换一下试试看  可以换个容量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