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高能CONONMARK B4外拍灯 不闪光

楼主(2020-03-28):
淘了一个故障的高能B4外拍灯,液晶屏的数字显示都正常,指示灯也都正常,引闪也动作,蜂鸣器也叫一声,可就是不闪光。拆开看一下。

外拍灯外形(网上找的图)

锂电池

后背板,应该是开关电源把

闪光灯管的反折罩

这个应该是闪光控制部分了

板上的元器件

这是夜景显示驱动电路,也是控制中心了

上面有个标记dain的的组件,拆下来了,查了dain的产品目录,制作电容,所以也没查到是做啥用的。

以上是拆开的各个部分,等待进一步分析和修理。欢迎接触过B4外拍灯的大神们能提供修理建议,在此先感谢了!

电池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587

楼主:
谢谢版主给予的的编辑和整理

楼主:
高能CONONMARK B4外拍灯没有拆修过的吗?

楼主(2020-07-26):
外拍灯终于修好了,害了我好多天的功夫,原来就是这根白色的排线破损造成的不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