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继续ATX电源改可调,串联变压器绕组,怎么搞?

楼主(2020-03-28):
不好意思,调压,调流都能行,可以在0-25V,8A很好工作,就是最小电流有0.15A。

想把电压提到35-40V,就够意思了。

绕组怎么串联?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这个电源功率不大。

楼主:
继续给自己挖坑。

网友:
继续给自己挖坑。 +1

楼主:
感觉是两个绕组。

5V,12V的完全不通  ,,,5V和3.3V的板子上互借

网友:
把线另一头也拆开,然后用万用表找出3条头和尾做一组绕组,另外那3条线就是另外一个绕组。再把第一个绕组的尾和第二绕组的头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剩下的线头就是变压器输出头了

网友:
继续给自己挖坑。 +2

楼主:
和这个的3.3V电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这个的3.3V电路一样。

看这图,+12V是全波整流得来的,若改为桥式整流,应该能升高电压吧。

如果一定要串联绕组,按照电流大小看,可再串联上+5V的绕组。串联前需要分清楚相位,可能需要借助其它的高频信号来分辨,凭空不好辨认相位吧。

网友:
照这张图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图,+12V是全波整流得来的,若改为桥式整流,应该能升高电压吧。

如果一定要串联绕组,按照电流大小 ...

谢谢啊,我用电感表,晶体管测试仪可以看下,哪个接法电感最大

网友:
老站有专门的教程,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其实,任何开关电源,它的输出功率是有一定范围的。如要增加输出电压,只能减少输出电流。而原来的储能变压器尺寸已定,再增加次线绕组匝数已很困难,必须将次线绕组选较细的线径漆包线重绕。但重绕之后,原来的反馈电路又必须重新更改。我看,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另加一块升压电路板来解决你的问题更方便。

网友B:
把电压提到35-40V,要拆了重绕。
一般变压器两种,5+7  5+12绕组的。
但都不能工作到35-40V.
看你这个应是5+12的,不拆重绕估计最高工作34v。我帖有接线图。

网友:
你的电源散热片好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压提到35-40V,要拆了重绕。
一般变压器两种,5+7  5+12绕组的。
但都不能工作到35-40V.

谢谢啊,拆开后发现变压器留的头太少。不好焊接,铜丝很硬,很怕断了。不好搞啊。

网友:
太复杂改不了,只能买升降压模块加装

网友:
这个电源改可调的比较少,佩服楼主

楼主:
拆开后发现变压器留的头太少。不好焊接,铜丝很硬,很怕断了。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