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热水器显示屏热水量提示灯不亮 售后来拆修(Midea F60-21WB1E)

楼主(2020-03-29):
年前买了一台美的热水器,发现显示屏的热水量提示灯不亮,与说明书上不一致,就请本地售后人员来检查一下,热水器拆开后意外发现还有一个电阻烧糊了,本地售后认为显示正常没问题是产品产品升级了而说明书未及时更新所致,而那个烧糊了的电阻可以给我换一个或换一块电路板解决,对于这种品控与售后的产品还敢用吗,于是坚决要求退货,尽管购买没有7天但还是经过N次投诉交涉之后才答应退货,美的的不敢用又重新买了海尔的热水器,由于两热水器进出水孔位置不同,所以原先美的热水器安装的PPR管路是废了,得再花钱重装,美的PPR管路安装收费明显高过海尔,两次安装热水器感觉海尔的服务要比美的要好多了。

- END -

网友:
r1电阻烧糊了

网友A:
实际上热水器机械控制就挺好
!!数码控制上档次!  只要上电就控制部分就会用耗电!!!

网友B:
那管子就不能少弄个弯嘛,除非你家水压足够大。
反正我那房子是老房子,水压不足,我都尽量少个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热水器机械控制就挺好
!!数码控制上档次!  只要上电就控制部分就会用耗电!!! ...

同感
数码的元件太多,费电是小事,随便哪个出问题就完蛋。
机械的如果设计及做工好,做好润滑保养,一般可以用很久。
但是现在大电流的,机械的也容易出问题。
所以最终还是要看设计及制作品控!

网友C:
我家用的美的48升小热水器加热比较 快,原来有太阳能用得少。两年前太阳能再次出问题就没修了,修烦了,楼顶太难上就不要了。可这热水器用不多久那开关就烧坏了,指示灯也不亮都是自己动手修的。质量真差,这开关和漏电插头还要撸个存着,万一哪天坏了不好办。

网友:
问下

软管和硬管哪个好些。

看你这个那么多弯,花不少功夫,也没提升美观度。

怎么不用软管(虽然软管使用时间会短一点,但换也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家用的美的48升小热水器加热比较 快,原来有太阳能用得少。两年前太阳能再次出问题就没修了,修烦了,楼 ...

我家太阳能热水器用20年了,隔两三年换一次传感器

网友D:
设计缺陷,工频变压器还用这么大功率的电阻,还过载烧这样,很像串接在稳压块前端的电阻,减少稳压块的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太阳能热水器用20年了,隔两三年换一次传感器

总是管子什么的出问题,关键是楼顶好难上去,要15步以上的梯子还好怕人。

网友:
国产良心企业我只知道优利德!售后服务很好!

网友:
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啊!马虎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热水器机械控制就挺好
!!数码控制上档次!  只要上电就控制部分就会用耗电!!! ...

我很贊同,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缺陷,工频变压器还用这么大功率的电阻,还过载烧这样,很像串接在稳压块前端的电阻,减少稳压块的功耗 ...

是稳压IC前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管子就不能少弄个弯嘛,除非你家水压足够大。
反正我那房子是老房子,水压不足,我都尽量少个弯 ...

美的安装管子拐那么多弯收了190,后来的海尔安装管子拐弯少只收了100。

网友E:
PPR不是不可明装嘛.为啥有的品牌会坚持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PPR不是不可明装嘛.为啥有的品牌会坚持这么做

PPR管道可以明装,只是明装缺点比较多,大白管子露在外面影响美观,白色管子不耐紫外线,受到照射后可能加速老化,PPR管如果透光性太好又选择了明装,那么可能致滋生细菌,综合以上考虑PPR管大都选择暗装。

网友:
我家有个五年前买的美的的机械控温热水器,当时在京东上购的说是保修八年!目前正常使用中

网友:
要是我自己安装,PPR管件有几个可去掉,不过售后按管件算费用。

网友:
现在评分都难呀,老是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