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装优显LED台灯电源24V为12V

楼主(2020-03-28):
今天地下车库停车发现这个台灯被遗弃了,本来还以为是充电类型了,没有适配器了,捡来拿回家看看。

清洗干净,酒精消毒后就是这个样子,灯柄可以弯折,下面3个是触摸按键。

三个按键应该是 电源 亮度 颜色 的意思吧

可以弯折,有白色套管套着,感觉还不错!

底部标签,某宝价格大概100的样子。

就一个电路板没有电池,需要外接电源供电。大失所望!

配重的铁板

电压是24V输入的,可惜我手上没有24V的,只有一个12V的。被遗弃的原因应该是那个24V电源坏了。

那个角多的芯片应该就是触摸管理芯片了!下面是标准电路,另一个没字的不知道了。

12V电源接上测量芯片电压5V正常(7805没坏)。估计板子应该是好的,可能因为电压不够所以触摸开关灯没有亮。
看芯片原理图LED灯是串联的应该可以改成12V的,拆开灯条看看

灯条有2排灯珠,各24颗,一边白色,一边暖白色偏点黄。看铝基板的敷铜LED灯珠是6串 4并的结构,那就改一组3串看看能不能亮。

电烙铁功率不够大,焊点不好弄。

成了,看来可以改!

这个灯条原先走线也还不错,灯珠中间是公共正极,两边是各个灯组控制的负极,那只要割开对应链接刮开铜连接好就可以了!

这里改好了2组,测试下,应为基板是铝,怕割太深造成短路,所以焊好一组就测试下。

下面就是整条修改完成了

电烙铁功率太小,焊点不好弄。

最后完工组装好,一个台灯完成,这个12V的电源也配上用场了,坏了应该也比较好配。

网友:
修复很完美,动了脑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