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遥控器耗电问题

楼主(2020-03-28):
我家马桶的遥控器一开始应该是漏电,3节7号电池一个晚上就没电了,后来我换了里面的一个电容,现在放3节新电池可以用10天左右,请问各位大佬这个耗电量正常吗?

网友:
量一量 静态电流

网友:
遥控器不应该耗电这么大的。

网友:
把电容全换了再试试,用10天,的确有点短……

网友:
可能潮湿漏电了,用无水酒精清洗一边电路板,有液晶屏的注意不能碰到酒精。

网友:
原来能用多久都不知道吗??

网友:
马桶怎么会用三节电池?一般都是两节啊
我家的海尔,遥控器估计两年了没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