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微波炉防溅云母片

楼主(2020-03-28):
朋友的微波炉坏了,说是里面打火了,急忙关电源,再没敢试。让我看看,也没修过微波炉啊,临时抱佛脚,抓紧学。
如果是炉腔里面打火,一般就是防溅云母片烧了,原因: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时,汤汁溅到防溅板上,没及时清理,导致汤汁碳化引燃云母板造成的。由于防溅板就是起到防止汤汁溅到微波管上的作用,有的坛友建议用塑料板,考虑普通塑料不耐高温,且易燃,考虑安全,还是用云母片。防溅板是微波辐射的通道,不能用金属片。
LG牌烧烤、微波炉。个头比较大,25升。

功能。

参数。

已烧坏的防溅板(云母片),大约17cm×10.5cm。还有一个大孔。

马云家的云母片比较大的也就是12cm×15cm,明显不够大,准备接一块,后来终于找到一家卖20cm×30cm的,拍下,到货。

根据坛友的经验:云母片可以用剪刀裁剪,普通电钻打孔即可,考虑整齐,用钢板尺配合壁纸刀切割。

大孔是先划线,再用壁纸刀慢慢切割。这是完成的作品(一个孔有点偏)。

安装。这个包里面是磁控管的天线。包的上下各有一个方形孔,微波辐射通道,正好用云母片挡住,防止汤汁溅到磁控管的天线上。
补充云母片后面的照片。两个微波辐射口。

安装试机,一切正常。
如果是普通微波炉,在加工食物的时候,可以用微波炉专用塑料薄膜覆盖,防止喷溅,但这种烧烤型微波炉在烤食物的时候就比较难办,食物很容易发生喷溅,并不好清理,时间长了,防溅板就容易烧掉。不知道别人使用这种微波炉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
谢谢围观!

网友:
谢谢大师讲课.............

网友A:
没看到关键的云母片挡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差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关键的云母片挡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差评!

一支铜皮包着的圆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支铜皮包着的圆枪头

这个描述很难想像得出是什么样子的东东?

网友:
云母片有点脆,
楼主手工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关键的云母片挡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差评!

这是云母片里面的两个微波辐射口。

网友:
原来微波炉里面的云母片是这个作用的。谢谢楼主分享并科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云母片里面的两个微波辐射口。

谢谢分享,原来里面是两个洞,所以理论上不要云母片也能用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原来里面是两个洞,所以理论上不要云母片也能用是么?

可以,试机就是这么试的,把原来已经烧坏的云母片拆下,直接试机。如果一直这么用还是有问题,难免有水蒸气或者汤汁溅到里面,里面是磁控管的天线。

网友:
云母片如果有油污什么的,应该擦洗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试机就是这么试的,把原来已经烧坏的云母片拆下,直接试机。如果一直这么用还是有问题,难免有水蒸 ...

多谢指教!

网友:
我家的格兰仕微波炉这个地方原厂就是个塑料的罩子,因为没有烧烤功能,有烧烤功能的不能用塑料,塑料经不住高温烤制。

网友:
后买的这种云母片都不如原厂的好
用不了多久又得换
抹布一擦  容易粉化

网友:
厂家为什么不用陶瓷片或玻璃片呢?

网友:
恭喜修复,完美

网友:
我家的云母片也打过火,没找到替换的,用刀刮了刮。凑合用。

网友:
前几天发现云母片比较多油污,未雨绸缪,拆了用洗涤剂洗干净装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