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骇人听闻,不单K3,连斐讯K2也漏油.

楼主(2020-03-28):
外甥女整天抱怨说经常不能上网,于是我叫她把路由器拿过来看看|(我之前给她的K2)。拆开一开。竟然连K2也会漏油!、

之前拆掉了标签,应该是A1版。放在窗户那,应该有眼光射进来,发黄严重。估计太阳照得厉害,发热严重造成漏油的吧。

与电源还有天线对比,就能看到发黄严重了、

开拆,满满的肉肉。斐讯S的早,要是再玩几年,就不知道能出到什么好用的产品。、

线路板印有V1.0,应该是A1版本了
7620芯片上面一堆油绩。

5G芯片上面与散热垫上面也都是油绩

顺便问下,我想把散热垫去掉,直接不要散热了。7620与7612应该不用散热能顶得住吧?

网友A:
油又不导电,擦一下再装回去就是了,既然原厂给你配了散热片,那是有它的道理,如果不用散热片也扛得住,厂家不会这么傻给你装块铝片的

网友:
导热贴内部的液体被烤出来了。。。
以前给南桥换了一种便宜的导热贴就出这样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又不导电,擦一下再装回去就是了,既然原厂给你配了散热片,那是有它的道理,如果不用散热片也扛得住,厂 ...

记得K3也漏油,然后也说无线不稳定

网友:
漏油是啥意思呀。

网友B:
这样说,也把我的K2 a2版拆开看一啵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导热垫里的某种化学物质吧,影响不大,要不然就铜垫片加导热硅脂替换掉原则垫子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不在散热片没事的,很多都没有...

网友C:
你没有解决问题把,上不了网和漏油有关系吗

网友D:
有什么问题么?大惊小怪。带节奏。然后我的K2也漏油了。没发现什么信号差,掉速什么的。。。

网友:
有空也要拆开我的k2看看

网友E:
让你臭美,不撕顶上那层膜,现在顶面黄不拉几的擦都擦不掉,好看吧

网友F:
K3已坏。。5G没信号。。。

网友:
上不了网可能是MTU设置我问题,可以把MTU设置到1472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也把我的K2 a2版拆开看一啵

你的K2用啥固件?我以前刷了华硕,现在信号真的很弱..(之前刷机就纯属爱好,没有去测试就丢角落了,然后就送人了)。。。现在那信号比我的小米MINI还要差一大截。。。网上有人说是华硕固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解决问题把,上不了网和漏油有关系吗

整天抱怨不能上网,意思就是有时行有时不行。我清洗后发现是信号很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问题么?大惊小怪。带节奏。然后我的K2也漏油了。没发现什么信号差,掉速什么的。。。 ...

你用啥固件,我准备换个固件试试。现在华硕固件信号很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你臭美,不撕顶上那层膜,现在顶面黄不拉几的擦都擦不掉,好看吧

丢角落里的,不用去看它

楼主:
引用 网友F:
K3已坏。。5G没信号。。。

漏油搞坏的?字数。我的现在信号很弱,隔一墙5G直接掉3格。。。小米MINI才掉一格

网友:
我的K2 上面一点也不热 ,膜还在 ,也没变色 ,你的应该是太阳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