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坛友送的保护板,接错了会不会爆炸?

楼主(2020-03-28):
一共2种规格,3片

其中一种正面

疑问1是,这个是接3.2v 3.6v还是3.7v电池的呢?要是接3.7v会不会爆炸?

第二种规格

背面啥都没标注,怎么接线啊?问了坛友自己都搞忘了。

网友:
如果3.2的保护板接3.7v电池都不会炸,电池顺序接错板子有可能会炸

网友A:
典型的3串3.6V锂电池的保护板(标3.7V的锂电池也一样用),这不标的很清楚了嘛:P+、P-、B+、B-,电源正负极,电池正负极;3.6V、7.2V分别接3串锂电池的两个中间连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3串3.6V锂电池的保护板(标3.7V的锂电池也一样用),这不标的很清楚了嘛:P+、P-、B+、B-,电源正负 ...

后面那个没有标怎么接呢?。。。。没弄过保护板,万一爆炸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那个没有标怎么接呢?。。。。没弄过保护板,万一爆炸了呢?

那个长的看上去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吧,是不是应该从中间分开用?
看元件布局跟短的那个差不多,可以参照试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长的看上去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吧,是不是应该从中间分开用?
看元件布局跟短的那个差不多,可以参照试 ...

是的,就是2个板子 只是打板的时候弄在一起的

网友B:
既然是坛友送的,问他怎么接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坛友送的,问他怎么接不就知道了?

时间太久,他都忘了。已经大概找到解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