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CD显示网线测试仪之曲线救国->OLED显示

楼主(2020-03-28):
买了坛友的测试仪,长这样,好像对比度不太对

NOKIA 5110屏幕 看了一下,SPI驱动,OLED也能SPI,那么只要用单片机抓取SPI数据,坐标数据转换一下,就能显示到OLED上了
先简单处理一下试试,能不能抓去数据,先直接转发,
用单片机重新初始化调整对比度, 确实之前对比度不对,跟屏幕供电电压也有关系

开始弄OLED部分,用逻辑分析仪抓SPI数据格式,一帧包括2个地址开头,84*48 /8 共2+504个数据,后面部分重复第一行 原固件程序多余写的,忽略

2帧数据中间有1秒多空闲,拿这一秒来显示OLED绰绰有余,也许还能做点别的
测试仪不同的界面,显示格式不同,通断和线长,校准界面是整屏刷新的,菜单界面有几个不同地址开头,并没有满506个,比如菜单倒计时只有2+6个数据,中间部分是2行还是3行,其余的就不放图了

单片机用硬件SPI得到测试仪发出的数据,存入数组,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完成的差不多了,以前从来么有玩过OLED,也没有接触过SPI
还是熟悉的STC,哈哈,毕竟简单,就是性能差点.
各界面展示

能显示的都显示了,唯一的,倒计时没有,正常没抓到,特意用地址特意抓,显示位置不对,第一字节也不对,算了,也没啥影响,干脆不要了

总结,对比起来,OLED并没有达到想象中的效果,觉着LCD好像还行哪,可能OLED太小了,而且功耗加上单片机要比LCD高几ma,界面切换的时候第一二次刷新有几率字符错位,懒得处理了.
如果把测试仪在做小点,网口用沉板的,做薄点,效果更好.
以上纯属无聊之作,勿喷
收工~~

补个视频,最后界面切换有字符错位

网友A:
大神!找源代码改一下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找源代码改一下多方便

有源代码还说什么,明显就是没有撒

网友:
你这曲线半径也绕的太大了点吧。。。

这其实是屏幕问题,换块屏幕就能解决的,确切来说,这是屏幕的偏压设置不正确,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5110、3310屏偏压都一致,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如果没有源程序,其实只需换一片屏幕即可。
另外这屏幕使用导电橡胶与PCB相连,很容易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B:
这种方法有时候是唯一解。比如某块A或者F家的高档表的VFD屏幕坏了。那么这时候就可以“曲线”一个新面孔
TB上的GB,GBC高亮屏幕也是这样的,还能加进去新元素,比如黑白转“彩色”

网友C:
你这个是4.71改英文固件?空载能不能都显示0,我做了一个空载6  7不归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4.71改英文固件?空载能不能都显示0,我做了一个空载6  7不归0

5不归零,偶尔1不归零

网友(2021-11-07):
那个俄罗斯网站的链接是什么, 我这里没有了, 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有时候是唯一解。比如某块A或者F家的高档表的VFD屏幕坏了。那么这时候就可以“曲线”一个新面孔
TB ...

gb\gbc 高亮屏,之前看了下,价格贵,想自己做,想想还是算了。啥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