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助 Intel 120G 固态 开卡

楼主(2020-03-28):
一块Intel  535  固态  现在是不识别了 求助这个可以开卡吗?

网友:
这个应该开不了吧

网友:
sandforce的主控吧 就是开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A:
S2281+海力士的颗粒都不好开 直接拆了换2246EN主控速度和稳定性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2281+海力士的颗粒都不好开 直接拆了换2246EN主控速度和稳定性都好

就换主控吗?

网友:
先用asmedia转接器试试,如果不行就是sf2281

网友:
centos开卡 2281

网友(2023-12-23):
这个是英特尔加密的,应该是开不了

网友:
加密的sf2281,不行

网友:
因该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