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看还有救吗?长虹等离子

楼主(2020-03-28):
咨询了下修家电的,直接让放弃治疗。

网友A:
屏驱动排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有看我帖子
,排线氧化,橡皮擦,剪断一点点(0.5mm改变接触位置,因为长期压排线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驱动排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

驱动线这样设计最大一部分就是为了让买家放弃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