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了一个四线电池架

楼主(2020-03-28):
闲来无事,用不锈钢角码+铜柱弄了个四线电池架

铜柱直接用m5螺母攻牙再焊锡固定

测试针套热缩管旋入铜柱内部

没有电焊机,调整测试间距的螺杆的螺母直接用不锈钢片点焊到角码上

固定在木板上,木板中间开槽使负极触点前后移动来调整测试间距

使用手机编辑,图片顺序可能有点乱

网友A:
螺丝点焊的很有个性

网友B:
谢谢分享,文中:
没有点焊机,调整测试间距的螺杆的螺母直接用不锈钢片点焊上去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文中:
没有点焊机,调整测试间距的螺杆的螺母直接用不锈钢片点焊上去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可能是:没有电焊机,用不锈钢片点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文中:
没有点焊机,调整测试间距的螺杆的螺母直接用不锈钢片点焊上去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原文也没有读懂,不过看了你的疑惑后现在有点明白了----也许是楼主想说“没有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文中:
没有点焊机,调整测试间距的螺杆的螺母直接用不锈钢片点焊上去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抱歉打错字了,应该是“没有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点焊的很有个性

哈哈,琢磨了一阵子才想出来的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不错,又多了一样实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