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本精工进口电波闹钟分毫不差

楼主(2020-03-28):
日本精工进口电波钟分毫不差。长15厘米,适合在书桌上用。
如图基本全新,有日本原厂说明书和打印的中文说明书。通过电波自动校对时间分毫不差。可显示时分秒月日星期和温度。日本工艺值得信赖。不需要对时,可自动对时,永远准确无误。显示的是北京时间。永远显示北京时间,不用怀疑。星期显示用的是金木水火土, 除了星期日能看懂,其他的有贴纸对应中日两种汉字。比如月就是星期一,火就是星期二。
有大喇叭,可以当闹钟用。也有夜光显示。赠送两节5号电池。有说明书。130元包快。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任何时候都不需要调整时间。哪怕是换了电池之后也不用调整时间,装上电池过20分钟马上就是正确时间,永远不会错。使用时尽量靠窗口。否则需要隔一段时间放到窗口自动对时。它本身就很准确,哪怕关闭接收电波功能,自己走时也很准确。

网友A:
是精工专门为中国生产的吗,是接收商丘电波授时信号吗?
以前碰到一个,对好时间了,到晚上跳快一小时。

楼主:
笔记本串口硬盘,250G,满扫全绿。40元,运费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TOPSSD, 32G,使用时间4000多小时,好用无故障。40元。运费5元。
多个低档显卡,20元一个。256M,512M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精工专门为中国生产的吗,是接收商丘电波授时信号吗?
以前碰到一个,对好时间了,到晚上跳快一小时。

那还是接收日本信号的

网友C:
钟不错 不过怎么搞商丘电波

网友:
那个金木水火土 比较丑

网友D:
秋波和日波的技术不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钟不错 不过怎么搞商丘电波

华东华南可以直接接收日本电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秋波和日波的技术不同吧

至少频率不同,就像不同电台的频率不同,所以收不到的

网友:
价格多少,怎么接收商丘电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钟不错 不过怎么搞商丘电波

网上有卖接收板的,换一个就可以了,大概四十元左右

楼主:
看清楚了,显示的是北京时间!永远是北京时间!分毫不差,不需要改装,不需要对时,买回来直接就显示北京时间

价格已经在首贴写清楚了,还有人问价格,看帖不仔细。
有的人思维短路,我已经说清楚了显示的是北京时间,还有人在扯别的,看清楚了,是北京时间!永远显示北京时间!装上电池,电波自动校对日期和时间,20分钟不到就能自动校时成功,显示的是北京时间!不需要任何调整!
故意扯开话题的,我觉得是故意添乱。

网友:
神tm 金木水火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接收日本信号的

就算是接收日波,设为台湾,时间也就对上北京时间了。

楼主:
降价20元,110元包快!

显示的是北京时间!永远不用对时!分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