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T12烙铁能耐多大电压啊?38瞬时有问题不?

楼主(2020-03-28):
准备直接上变压器,搞了个24v的变压器,可人家说的是均值24v,次级线圈全桥整流出来是24多点大概25,一加上1000uf的滤波电容就直接升到38v了
我也不知道为啥会这么高,不是应该25x1.414=35左右么,那么问题来了
直接把滤波电容出来的电接到T12控制板可以不,这个38应该是最大电压,那么大电流放电的时候电压是不是会降到24左右。

网友:
高电压是误区,高功率也是误区。对于控温电烙铁除了能降低烙铁芯寿命没特别多的好处。烙铁头传递到焊点的热功率只是烙铁头和焊点的温差除以其间的热阻。降低热阻才是关键,要选又粗又短的烙铁头形状,增加烙铁到焊点的接触面积,烙铁上锡用液态焊锡增加接触面积。这些都做到了还不够才轮得到增加烙铁功率。平时T12最大功率72瓦,不焊接才消耗10瓦,大焊点瞬间才消耗不到25瓦的功率,增加电压不过就是降低加热的占空比,不会提高焊接的性能。T12接38V会严重降低使用寿命。

网友:
不要超过24伏

网友:
看控制板的耐压

网友:
记得一般白光控制板最大输入是26伏,电源电压不要超过此数值。你这种情况不安全,因为大电流下虽然电压能降下来,但由于是自动控制温度,有时是空载,电压过高就会损坏控制板,应该加稳压电路,现在直流降压模块很便宜,5安培的也仅几元钱,用着很简单,而且效率很高。最简单当然还是直接用24伏的开关电源了。

网友:
变压器弄成18V就够用了

网友:
电容去掉不就正好嘛……

网友:
电容搞个100uf也够了,电压可能会降下来,工频变压器纹波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