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大家推荐的6元车灯怎样点亮

楼主(2020-03-28):
跟风买了几个,就想当个普通的LED用,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会用。
很明显,像插头样子的是接电源,关键是接什么电源?汽车一般是12V直流。直流有正负,这个看不出正负,而且是不是12V?自己不懂,懂的朋友说说?

网友:
12v,插头上标着+-,电源功率不能低于16w,建议12v2a的电源

网友:
插头上面有+和-标识

楼主:
非常感谢上边的朋友,晚上拿回来没细看。先用电池测一下亮不亮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上边的朋友,晚上拿回来没细看。先用电池测一下亮不亮再说

估计是亮瞎眼

网友A:
【发热小王子】6元车灯到货了,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523

我的拆解帖,参考一下

网友:
奥迪灯厂工程师会哭死

玩玩可以 千万别装车上 特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小王子】6元车灯到货了,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523
(出处 ...

看了,谢谢。看来就是玩,实用很难

网友:
我想买来改那个LED投影机

网友B:
把这灯解体,用铝块散热,再组合,可以做个户外烧烤的照明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这灯解体,用铝块散热,再组合,可以做个户外烧烤的照明灯

反光碗怎么解决

网友:
12v直流,不分正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光碗怎么解决

不用反光碗,大泛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反光碗,大泛光

直接接12V电源使用?  户外不会亮瞎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12V电源使用?  户外不会亮瞎眼吗

根据实际情况,用纸做个锥形遮光罩

网友:
自己发第二图 我都看见正负了

网友(2020-07-06):
用这种插头上12VDC?
什么鸟GCS?
找死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