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大佬帮忙画一个ip6518文件,零件已经选了,规格都有

楼主(2020-03-28):
想做个可以灵活组合的板子,可以根据需求切成1-4个,可以插DC也可以直接焊上电源线  具体位置摆放可以根据实际来调整,正负极焊接位置最好都在正面以方便焊接。板子大小控制在10*10左右,也不需要做太小,差不多10*10就行。 对了板子四边都要预留一个小孔方便夹进亚克力板里面去M4规格的小孔每个小板4个在四周做固定用。正面5A4脚大电流USB 母座,反面16PIN TYPE母座,到这两个座的正负级导线帮忙画粗一点,过3A电流需要稍微粗一点的线。电感位置最好可以预留1770和1265电感丝印和焊盘,这样子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贴两种不同电感 关于电容输入和输出两边均选用10MM直径电容   采样电阻选用1206的
https://www.docin.com/p-2045291917.html  这是厂家的规格书,可以参考厂家配置
这是坛友DIY产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540&highlight=IP6518

电感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15.54e47484itG1Hd&id=565723920320
USB母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26.54e47484itG1Hd&id=605364751781

TYPE母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95.54e47484itG1Hd&id=558120557724
DC母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9.54e47484itG1Hd&id=612253475872

网友A:
画差不多了,孔放不下,M4的话加上usb座宽度不够
只能不放在四角或者换更小的孔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啊!

网友B:
能否采用原作者的电路进行修改?不知道人家同意吗?或者你找原作者给你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采用原作者的电路进行修改?不知道人家同意吗?或者你找原作者给你做一个? ...

自己不会画啊。。。IP6518电路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排版不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不会画啊。。。IP6518电路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排版不同吧

明天可以帮你画

网友C:
这东西淘宝成品20元一个,何必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可以帮你画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淘宝成品20元一个,何必自己做。

淘宝没有大块的板子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没有大块的板子啊

你连板子都不会画,你确定你能手工把ip6518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连板子都不会画,你确定你能手工把ip6518焊上去?

焊接没问题,闪存,固态主控2246EN这些焊接BGA都会

楼主:
引用 楼主:
焊接没问题,闪存,固态主控2246EN这些焊接BGA都会

我自己拆闪存做U盘或者给主控板换主控都试过的,没问题,6518这种更加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没问题,闪存,固态主控2246EN这些焊接BGA都会

果然术业有专攻啊,我虽然买了热风枪,但是在我手上,几乎只用来吹过热收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差不多了,孔放不下,M4的话加上usb座宽度不够
只能不放在四角或者换更小的孔 ...

那就放四周或者M3

网友D:
怎么不做3518s,3518全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做3518s,3518全协议

这个除了不支持VOOC其他常用的都支持了啊,家里没人用VOOC协议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做3518s,3518全协议

大佬你有SW3518S的PCB文件吗,可以发我一份不 609610368@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有SW3518S的PCB文件吗,可以发我一份不

搜我的帖子吧,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