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腾达s105五口百兆交换机v10.5

楼主(2020-03-28):
全新刚入手,这玩意现在是真不值钱,芯片ip175g,电源1117

网友A:
估计现在交换机都很省电了,电源也不用34063来做开关降压,直接一个LDO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现在交换机都很省电了,电源也不用34063来做开关降压,直接一个LDO搞定。 ...

好像早期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有强弱电隔离设计,强电给电工修理,弱电单片机可以自己研究无感技术不会触电,后来开始上非隔离降压容易漏强电,现在出现两级LDO线性降压新国标电动车控制器。楼主的路由器供电部分,可以并联一路带过流保护正品芯片MP2307降压板,改多圈电阻调到比线性降压略高100毫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