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H6217吹风机拆解

楼主(2020-03-28):
家里的飞科FH6217吹风机摔了一下,打开开关风扇不转了,电热丝火红!心想大概就是电机线路问题,拆开看看吧,这一波操作下来深感厂家的用心良苦
1.首先是一般家庭没有的Y字螺丝刀才能拆开的两颗螺丝:

2.前后都有带卡扣的网,前面那个就别想从外面无损拆开了,从后面这个下手,小一字起撬慢慢开即可:

3.直接掰开就是了,不要太用力,避免前面的卡扣断掉,看看这结构:

4.其实主要是拆开,后面也不重要了,就是摔断了一片扇叶后卡住了,拿点勉强还能用:

5.复原简单多了!OK

网友:
飞科用这塑料似乎有点不完美了。
里面的叶片和导风管透明的硬质塑料,这种塑料比较脆的。我看松下的里面是黑色的塑料,比较韧。且我手上的松下电吹风电热丝和电吹风塑料外壳之间有铁的外壳(发热丝本体有铁倒风罩的),部分风扇马达的气流会在铁壳和塑料外壳之间的夹层跑,避免塑料外壳过热的
估计价格在哪里,什么都要省。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类似的问题父亲也遇到过,还好单位那有好两三个大小差不多的220伏强电输入电机,内置整流桥可直接用,替掉电刷故障的电机。一字断开的螺丝,用单位的电磨,改一个凹槽一字改锥才能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