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疫情在家尝试维修电脑主机开关电源失败型号航嘉HK600-36FP

楼主(2020-03-28):
这电源故障现象是上电风扇转一下就保护了,电源结构是主动PFC+双管正激。  拿到手目视无外观损坏元器件,串灯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止。测量5VSB正常,PS-ON电压4.7V。故障应该在次级,通过短路ST9S313A-DAG2-3脚电源强制启动,再测试短路1-2脚电源不动作,在2-3脚短路时测量5V 3.3V 12V的电压,3.3V为3.36,5V为7.5V,12V为17.5V,5V跟12V偏高很多,应该是这两路输出电压偏高造成过压保护了,本人能力有限维修失败

PFC开关管为一对TK10A60W丝印为K10A60W的开关管组成
PFC二极管为意法半导体的STTH8S06D,参数为600V 8A;
还有一对双管正激主开关管TK16E60W(丝印Q8和Q8A),参数为15.8A600V

电源监控保护芯片ST9S313A-DAG和四路电压比较器LM333N

PFC+PWM主控CM6800UX

网友A:
听说这个故障是t431上下阻值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个故障是t431上下阻值变了

有什么原因会假导致5V跟12V同时升高那么多,但是3.3V还是正常的

楼主:
什么原因会造成5V跟12V同时升高那么多

网友:
啥单位,还没开工

网友(2023-11-23):
顺路先回去,分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3.3v是单独稳压,就查12v和5v稳压电路就OK了

网友:
航嘉电源真的不错,用了十年了还没问题

网友(2024-05-17):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没有。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