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低音功放音箱有电显示却无法出声?

楼主(2020-03-28):
我有一台2.1低音带功放音箱接电源有电显示却怎么也出不了声音.这里说明的是音箱的喇叭是好喇叭,我另接线试过了..有朋友说可以是板上的三颗UTC2030功放管坏了.我就买了TDA2030来换上了可结果问题依旧.敬请各位大师帮帮我看是哪出问题?应怎么处理?

接通电源了,请看:

插上麦克风喊了几声,屏幕显示有声响提示但就是不出声??? 请看以下图片

这是机箱内部

这是功放主板,请看下面

网友:
喇叭阻抗多少

网友A:
检查TDA2030和4558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麦克风吹风有指示,说明前置部分好的,供电电压正常与否?音量电位计好否?
加电的情况下,手持金属探针类碰触2030的①脚,看喇叭有否较大的喀啦声,如有,说明功放机级没问题。碰触音量电位计中心头老爸有声否......。如此逐级向前查。

网友:
1、检查供电。如3楼说的,供电是否正常。电压应该是12V吧。
2、如果正常,可以用手指摸2030第一脚,听是否有电流声。如有,问题在4558或更前面,如没有,2030本身或本级电路问题。

网友:
查电源、查音量电位器,分清是电位器前电路还是后电路故障,顺藤摸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TDA2030和4558的供电是否正常。

4588?哪个是45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麦克风吹风有指示,说明前置部分好的,供电电压正常与否?音量电位计好否?
加电的情况下,手持金属探针类 ...

电压没问题量了

网友:
照四楼的办法做,没有几个零件的,很好查的

楼主:
统一回答大家.电压量过了.从大牛处量的.

怀疑这两个电容可能有问题.明天上街去买两个回来顺便再买一个4588吧

再请教一个问题:这两个电容是3300UF25V的,我手头上有两个4700UF50V的电容拿来换上,可以不?

网友A:
8脚的那个芯片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答大家.电压量过了.从大牛处量的.

4700UμF/50V代换3300μF/25V当然没有问题,只要有位置放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答大家.电压量过了.从大牛处量的.

在2030的③⑤量了吗?根据什么判断是这两只电容的问题呢?楼主也应该将自己的检查思路及方法说出来,这样大家才好掺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脚的那个芯片就是。

不是4588芯片,我拆下该芯片板上写的是4558芯片。我在老马家买了回来换上该功放音箱就响了。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4588芯片,我拆下该芯片板上写的是4558芯片。我在老马家买了回来换上该功放音箱就响了。好了!! ...

我的回复是“检查TDA2030和4558的供电是否正常”,是你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回复是“检查TDA2030和4558的供电是否正常”,是你看错了

嘻嘻,我不懂用万用表查电子元件。直接把2030和4558给拆了换上新的。结果。。。。。。好了!

楼主:
还有一事不明请教各位师傅:
           UTC2030和TDA2030两种型号有何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事不明请教各位师傅:
           UTC2030和TDA2030两种型号有何区别?

生产厂家不同而已,内部结构相同。

UTC好像是国内的厂家,TDA2030是德律风根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厂家不同而已,内部结构相同。

UTC好像是国内的厂家,TDA2030是德律风根生产的。

能不能教教我如何在电路板上用数字万用表来检测2030和4558芯片的好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教教我如何在电路板上用数字万用表来检测2030和4558芯片的好坏呢?

测量各个引脚的电压,与正常值比较,如果不同就可能是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