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HDMI转VGA头带音频带供电头

楼主(2020-03-28):
芯片是ag6200,带音频输出和供电输入,供电是miniusb输入口,刚买来我还特意加了个散热片,这两天坏掉了,画面一直闪,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mini口,,,只能呵呵.....接触不良小王子。检查是不是供电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口,,,只能呵呵.....接触不良小王子。检查是不是供电出问题了?

不是供电问题,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