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寨电源用不得,改可调失败了,干脆做个双输出电源吧

楼主(2020-03-28):
本贴拆的电源是电脑之前加装显卡时换下来的旧电源
99元入了个1600W atx电源,会翻车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390
(出处: 数码之家)
1600w电源算是半翻车吧hhh

乱七八糟的主机
i5-7400+r9 380矿卡
8G运存上网课开的软件有点多。占用率快满了

emmmm扯远了

成品图
改装前忘记拍了

没有PFC铁疙瘩,差评

SR6110BX16
这个芯片查不到资料

据说引脚定义跟这个芯片一样
https://wenku.baidu.com/view/47b907db6294dd88d0d26b9f?pcf=2

本来打算拆除5v和3.3v输出,重绕12v绕组加大输出电流,但是拆下整流管后一启动就保护了,风扇动了一下
算了,不折腾了,这么小的变压器,最大功率估计只有100w多,还不如折腾电动车充电器
拆解¥35的48v锂电池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648
(出处: 数码之家)

想偷懒一下不装3.3v绿波电龙
一启动风扇转速偏慢,还滋~~~~

找个大电容,并到12v输出上

固定好

启动线和负极接在一起(堆锡)

接好线

顺便换个欧气十足的风扇
原风扇太渣了

测试通过,放桌子上继续吃灰

楼主:
现在那个“1600w”电源有个很讨厌的bug:智障温控风扇转一会停一会,发出像电感松动的那种声音,听着很烦

网友A:
TOBA的整流管
TOBA是神马牌子呢?暂时理解为:多巴胺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BA的整流管
TOBA是神马牌子呢?暂时理解为:多巴胺

3个管的的丝印好像还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管的的丝印好像还不一样的

可能是5V 3.3V 输出是2个肖特基,12V是 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一看散热片就是山寨货无疑,稳定功率能有160W就不错了

网友B:
99大洋,真的好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大洋,真的好亏啊。。。。。。

这个是换下来的电源,99那个装电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大洋,真的好亏啊。。。。。。

重新修改了一下帖子,要是99元买了这样一个电源那卖家估计得被我怼死

网友:
我那个电源被我拆成那个鬼一样,想还原都还原不回去了。

网友:
改固定输出可是静态功耗还是很大啊?风扇一直转长期用也不经济呢

网友(2020-05-01):
楼主的那个电源我刚买了一个9.9包邮,琢磨着买回来改可调,打开一看正如楼主说的芯片不常见,没见过这种方案,不知道如何下手,就只能用那几个固定输出了,琢磨着要是买个升压模块反而比这个电源还贵了,就算了

网友(2021-01-18):
小兄弟,到当地电脑城,找14年,--05年产的长城电源,可以让他拆开看芯片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