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4g网卡xp比win7网速快

楼主(2020-03-28):
百兆宽带,因为wifi 5g频段穿透不好,台式机一直用的2.4g 150m的水星网卡(mw150uh v2.0),电脑信号满格,速率也显示150mbps

xp下载速度能达到每秒7.5M多,win7基本接近每秒5M,用360测也差不多(win7自带的限速设置是0%,测试时cpu占用也不高)

楼主:
电脑上也显示150mbps,XP能达到7M多每秒呢,win7基本5M

网友:
我手机5GHz速度20多Mbps也就

网友:
对百M宽带而言,理论上是一样的,加强下网卡的天线,增强信号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网卡的体质不好,按楼上说的方法试试~

网友:
你有5M/S的下载速度已经不错了。

网友:
前后左右都是干扰,指望一个路由器管全家的方案不咋地,除了省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