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智云Smooth Q手持云台拆换电池

楼主(2020-03-28):
2018年X鱼收的二手稳定器,当时到手用着还不错,只是发现充电宝功能几乎没用,后来它就在角落里吃灰了,春暖花开想带孩子到朋友的牧场转转拍些视频,才想起它,拿出来以后才发现电池似乎隔屁了,于是度娘了一下拆壳换电池教程
参考两篇文章,文中说明把手上有8个很紧的卡扣左右各3个底部2个,还有底部的一颗螺丝,原机电池2节18650电池串联,电池引出3根线红、黑、白,红线正极黑线负极白线接在电池中间,电池没有充电平衡,所以有一节电池报废。为了避坑买了有保护的电池卖家帮忙焊好。

今天电池到了,用手机拆机工具从手柄上部撬开

我的电池和他们的不一样,我的电池只有红黑线

另两条是链接usb口的
原机电池标称容量为2000mah,有保护板

控制板正面

这个搓杆是拔掉的

焊上新电池,充电,搞定~ 没有太多神奇的地方,发个贴做个小纪念吧

网友A:
这个好用吗?现在手机拍照习惯了,也想入手一支

网友:
还好电机上的转子位置传感器排线没暗裂故障,我以前好几百元网购过一个类似的三轴稳定器,两节18350短随身手电上锂电池,自带的miniUSB不能给稳定器充电,是单片机量产接口,商家说是storm32稳定器单片机,电机无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在手机夹底部。到货后发现开机很快无需校准,好像是大疆无人机上的闭源8位单片机,把手航向轴电机可随意旋转无限制,估计有悲剧的碳刷部分和多层滑环。俯仰侧倾轴两个电机开机无需校准,估计每个电机转子有绝对式光电编码器,里面走线可能比storm32复杂不少,平常不太敢用,只有摄影工作偶尔用。storm32方案稳定器结构相对简单,最多把运动相机夹摔裂导致陀螺仪芯片故障,尽量想办法把陀螺仪芯片,和主控板位置移动和加海绵缓冲,放到不易摔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用吗?现在手机拍照习惯了,也想入手一支

当时各种拍摄设备得防抖功能都比较初级,gopro防抖一般,手机防抖也不行,如果拍户外会晃得头晕,现在得设备防抖做的比较好,手持一般都没问题。
如果手机比较老或者户外运动比较剧烈得话可以考虑来个,但是不建议买这种入门级的,性能太一般。

网友(2021-08-08):
朋友,能加一下我的微信或者QQ吗?请教一些事情,smooth Q的。麻烦指教15882681784  1170305664

网友(2025-05-22):
拆机建议还是尽量拆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