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夜光修复

楼主(2020-03-28):
前几天修复了表针,顺手点了几个表盘上缺失的夜光,有坛友说没补全,那我就把剩下的也补全吧。

网友A:
夜光太亮降低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夜光太亮降低档次

不照亮手机拍不出来 呀,正常时不会这么亮

网友B:
求购7T92机芯电池····网上假货太多一直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购7T92机芯电池····网上假货太多一直没买

怕假的就买国产吧,我买南孚电池,9.9元包邮,10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怕假的就买国产吧,我买南孚电池,9.9元包邮,10枚。

那不是经常拆换??原表的电池走了五六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经常拆换??原表的电池走了五六年···

多久要换那是看表的耗电程度了,一般来说越高级的表越省电。再说了我不怕一年换一枚电池,哈哈哈

网友:
表盘也补补啊

楼主:
这个我不会,望兄台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会,望兄台不吝赐教?

我也不会,以前我在广州认识一个专门修补表盘的老师傅,这行不好干啊,现在估计已经没几个人会这手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会,以前我在广州认识一个专门修补表盘的老师傅,这行不好干啊,现在估计已经没几个人会这手艺了。 ...

那个难度比较大,先说配色问题吧,要避免色差,这就是很棘手的问题,其次是图案修复,很难做到跟原来一模一样。

网友D:
本想同师傅学夜光修补,谁知大师只展示效果

网友E:
夜光什么材料,哪里买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久要换那是看表的耗电程度了,一般来说越高级的表越省电。再说了我不怕一年换一枚电池,哈哈哈 ...

日本精工的表,机芯带三个马达的。看到淘宝有家19.9两个电池还送工具,看评价有的才一个多月就没有电了。其他几家25包邮的评价也差不多,都有说电池用不了多久。

网友F:
手艺不错,建议用持续时间久一些的稀土夜光粉,硫化物夜光粉虽然亮度比稀土高,但比稀土容易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想同师傅学夜光修补,谁知大师只展示效果

哪里是什么大师,这点水平还不够教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夜光什么材料,哪里买的啊?

深水宝搜夜光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精工的表,机芯带三个马达的。看到淘宝有家19.9两个电池还送工具,看评价有的才一个多月就没有电了。 ...

这么差么?19.9两枚的应该是RENTA吧?难道还不如我买的南孚?我买的南孚起码电量够足(标称1.55V实测接近1.6V),目前已经使用了几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艺不错,建议用持续时间久一些的稀土夜光粉,硫化物夜光粉虽然亮度比稀土高,但比稀土容易失效。 ...

稀土夜光粉?这么高端?貌似某宝上的卖家没有标识是啥成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稀土夜光粉?这么高端?貌似某宝上的卖家没有标识是啥成分

有一家大连路明商家,说是稀土夜光效果持久,但是说成分和荧光效率为商业机密让我非常生气,和父亲旅游到大连,特意去了大连路明厂子也不给告诉成分和光效。实际上可能在硫化物基础上,增加一层防腐蚀玻璃微胶囊保护。
特意找了父亲的电脑,有零几年江苏生产拼图厂子资料,找到夜光粉成分资料,还有工艺。

一、特点:本夜光粉不同于一般的萤光粉,它无放射性,光照短却光效长,
  成本低,色彩艳丽。
  二、设备:电炉、坩锅、球磨机、干燥设备。
  三、配方:红色液光粉:硫酸钡55克、硫酸镁40克、磷酸锂2 克、硝酸铜3
  克、蓝色夜光粉:硫化钙63克、硫酸钠5 克、硫酸钾5 克、硫酸锶10克、氯化钠
  6 克、硝酸银1 克、硫化镁10克。
  紫色夜光粉:硫化钙63克、硫化镁26克、硫化钠10克、硝酸锶1 克。
  绿色夜光粉:硫化钙55克、硫化钾1 克、硫化钠10克、硝酸钡12克、硝酸铟
  13克。
  黄色夜光粉:硫化钡55克、硫化镁40克、硫化铝2 克、硝酸钾3 克。
  四、工艺品:配好原料后,把耐高温坩锅放在电炉上加热,原料在锅内,也
  可不用锅,直接把原料混匀后放在电炉上烧,温度为133 度,烧50分钟后,用手
  挑出不全色的杂质,然后把烧好的原料放在球磨机内磨成细粉再用水浸泡沉淀,
  去掉清水,把沉下的粉状物放在干燥箱中干燥即可。
  五、使用:把无色透明的有机玻璃一份溶解在二份香蕉水中。72小时后加入
  适量夜光粉即可涂在手表、钟表、仪表和工艺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