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那位大神有用7219+STC89C52单片机红外遥控解码程序

楼主(2020-03-29):
最近研究单片机红外遥控解码程序,网上搜的程序,要不不显示,要不乱码,手上有个7219的8位数码管,可惜搜不到相应的程序笨人小白,各位大神勿喷

网友:
放弃吧,这个没设备不好研究

网友A:
自己搭建的硬件网上会有配套的程序给你?

但单个模块的程序很容易找到,随便搜下就有了,
网上都有,学会自己整合一下。
而且要会变通,能力有限就先把每个模块调成功,再整合。

数码管模块的驱动程序,比如:max7219驱动8个数码管代码及电路图
红外解码的程序,比如:STC下载软件里面有例程

网友B:
数码管的没有,我有1602显示的,以前用洞洞板焊接的,上个月才画了PCB打样。老站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779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搭建的硬件网上会有配套的程序给你?

但单个模块的程序很容易找到,随便搜下就有了,

谢谢,STC下载软件里面有例程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的没有,我有1602显示的,以前用洞洞板焊接的,上个月才画了PCB打样。老站地址http://bbs.mydi ...

谢谢,暂时没1602,无法实验

网友:
51单片机数码显示红外解码的程序网上大把,各种单片机开发板都会提供。
随便找了几个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reYurn0AME5alf4c9xTxA 提取码:hn1n 或者http://c.biancheng.net/cpp/html/1957.html
这些都是通用的,只需要对照自己的接线修改数码显示代码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STC下载软件里面有例程看不懂,

要结合信号波形看。找一下Nec 的uPD6121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里面有详细的波形说明:https://wenku.baidu.com/view/87627ac681c758f5f61f67e6.html

网友(2022-11-24):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的没有,我有1602显示的,以前用洞洞板焊接的,上个月才画了PCB打样。老站地址http://bbs.mydi ...

朋友厉害呀,我有个史宾三代机器人没遥控,但有代码,能不能帮分析一下怎么搞个遥控?感激不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68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