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看到其他网友修好了几片JMF608我也想试试

楼主(2020-03-29):
结果不太理想.
固态的主板正面

背面左边中间的两个PIN是ROM 模式

主控是JMF608

镁光的颗粒

接开卡工具找到硬件

一开工具,识别为镁光的,有 4 个 CHANEL 和2 BANK,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按照网上教程去设置开卡工具,最后真的成功开卡,也可以被电脑识别,使用磁盘精灵分区,看到设备的名字是SSD60G,就想修改回120G。结果悲剧了。镁光的芯片识别成英特尔了。
CHANNEL 变为 3
BANK变了1

欢迎大师指导修复

网友A:
有点出师不利啊   换2.03072版本

网友:
用的开卡软件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出师不利啊   换2.03072版本

上网搜索一下没有发现

网友B:
开卡工具没有颗粒列表 需要自己添加 找找667的里面有没有 可以参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卡工具没有颗粒列表 需要自己添加 找找667的里面有没有 可以参照一下

跨版本??复制粘贴啊?

网友(2023-03-16):
电子升级太快,都是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