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曼塔M5无人机/四轴飞行器拆机

楼主(2020-03-29):
搞了一架便宜的曼塔M5无人机没有电池没有螺旋桨其他功能正常,回来后卖家说这机里面有两颗1206贴片自恢复保险丝上有硅胶吸潮引起保险失效飞在天上的东西安全起见还是换了,回来测试正常后就开始拆机。

楼主:
手机发贴的论坛编辑文字不是很熟悉就只上图片吧

楼主:
顺序也乱了,这机子做工也还可以有 气压计 超声波 光流 GPS 就是回传图像要差点相比较价格也算值了。

网友:
集成度很高,比手掌小的飞控板集成了4个无刷电调。可以先试试当风筝拉粗电线让无人机飞起来,不行的话再考虑入个比重轻点航模电池组。

网友(2020-11-24):
多少钱入手的?
看着还行。不过实在不喜欢集成电调

网友:
无人机送外卖。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还以为是空心杯的电机,看到UVW才知道无刷的。这个好玩多了。

网友(2021-06-25):
老哥这个贴片保险丝选啥规格的呀

网友(2021-07-28):
很想看看电机,就是没找到

网友(2023-10-15):
把保险短接会有啥后果?这保险也不知道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