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来电 共享充电宝LDB-6A硬核破解法之---嫁接术

楼主(2020-03-29):
坛友提供的充电宝,我研究破解,未能成功,深感歉意。
最后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芯片使用的是昂宝on-bright ob2112系列芯片,这个芯片是单片机和升压两个部分封装在一起。原本单片机用于驱动段码液晶屏或者数码管,被来电公司重新编写程序变成升压开关控制和i2c通讯,如果想要原版破解只能通过软件对充电宝进行通讯,开启升压。

板子为了跑出线路,已经拆成这样了。无从破解。不过发现13脚拉高到bat能输出5v,不过电流只有几百ma并啸叫

准备好anker的英集芯IP3510,3a升压芯片模块

datasheet简介

体积小巧

改造原板的LED,是共阳,切断阳极公共连接电阻

在ob2112上,3、4脚是控制红绿LED的阴极,短接拉低到GND使变成共阴

准备704

模块飞线接好:
输入(23~24pin)
输出(19~22)
公共GND
key(8)
L1(32)
L2(1pin拉高到bat使芯片识别在2灯模式工作)
L3(2)
LX(电感前)
vset(拉低到GND使芯片识别在4.35v电池模式工作)

背面是l2和key

同样打胶,防止扯掉铜箔

模块r13就是vset,短接拉低到GND

嫁接

接双色LED

接key

接输出线

接电池

插充电,正在充电绿灯闪烁,充满绿灯常亮

电池电压快满了

所以电流很小

放电红灯,放电3a测试正常。

装回

把细铜丝飞线的地方都打胶,充电宝肯定不能避免磕磕碰碰

完成

敲击启动充电宝,红灯亮。

侧面红灯常亮表示升压工作,保持无负载15分钟后关断休眠。充电宝电量低的时候红灯会闪烁。

以下是我改造所利用到的datasheet资料。全文详见英集芯官网

网友A:
敲击启动·····厉害。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太难搞,LZ耐心可真好

网友B:
这样就没意思了……
感觉如果分析出启动协议最好。
前几天隔壁有卖成套的共享充电宝。一台机器带6个充电宝。总不能一个个地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没意思了……
感觉如果分析出启动协议最好。
前几天隔壁有卖成套的共享充电宝。一台机器带6个充电宝 ...

这种的确难搞。。。无聊的话可以直接重新打个板,飞线心烦。。。反正这种ic又不难焊,前几天刚焊了个ip5318,焊不来可以用ip53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敲击启动·····厉害。楼主手艺不错

我觉得是个环保无铅滚珠开关,应该用陀螺仪芯片更智能。最后自制一个555芯片脉冲信号发生器,制作成功的话接通后可像YL6501连续输出,解决蓝牙耳机充电,实在不会做可以收几个旧的舵机测试仪。

网友:
An 8-bit 8051 based MCU is also integrated
能烧程序的话可以改改,但我搜了一下没找到官方资料,估计不好整

网友C:
如果淘宝直接买一个没有写过程序的OB2112放上去呢?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土字形板子

网友:
。。。。。。。。飞线头疼,打板子吧

网友:
太厉害了,已经学习了,佩服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淘宝直接买一个没有写过程序的OB2112放上去呢?

可以的,他那个开关和灯位就对不上了。并且单片机那边的脚全部不能接,因为功能不一样,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奇怪的问题。

网友D:
anker的IP5310,看1,2脚的处理像I2C的版本,但是I2C数据线没有接,只接了中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anker的IP5310,看1,2脚的处理像I2C的版本,但是I2C数据线没有接,只接了中断输出 ...

对,原本用在anker上就i2c功能。我把它接成指示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原本用在anker上就i2c功能。我把它接成指示灯了。

我找不到I2C数据线怎么走的,板子是4层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找不到I2C数据线怎么走的,板子是4层的吗

来电是多层板,anker好像是双面板

网友:
有简单点的方法吗 楼主这个太难弄了

网友:
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把一个解锁后能用的板子单片机芯片取下来读取 然后 写入未解锁的芯片再装回去 不知道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