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老古董组装一体机:联想显示器+小主机合体

楼主(2020-03-29):
首先参考这两个帖子:
拆个18年前的联想LXH-WG15L3液晶显示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759

拆个HTPC主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700

小屏幕显示器,一直吃灰多年,最近突发奇想,弄个小主机跟它配合组个一体机多好,小有小的好处呀。看网上有二手小主机,带32G固态硬盘,DDR3 2G内存,装好WIN7,要价159包邮,觉得不错,平时也就是看个网页,淘个宝,聊个天,最多玩个斗地主下个五子棋什么的,都是些QQ游戏,这小主机足够胜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小主机的尺寸跟这个古董显示器尺寸正好相配,所以朋友们也不要再说这小主机性能不好什么的,性能好的机器多了去的,直接买个就行了,还用在这里写帖子呀。
在这里玩就是玩折腾的,玩性能的不用在这个栏目探讨了吧,好像有发烧论坛什么的,专门研究发烧的,可以去发烧论坛发发烧,不过,记住可别让隔离了,最少14天哟

扯远了,看图,边发照片边说明。(需要三层楼,别插楼)

打开后盖,把主机放上比划一下位置

挖后盖

小电磨用处不小,一会功夫就挖好了

不管同不同心,噪音大不大,反正能干活,嘿嘿

后盖是按主机尺寸挖的

挖去的部分还要用

各角度看一下

这个电源插孔立着有点高了,主机无法安装到位

把它放平,旋转90度正好可以

挖孔的时候按垂直尺寸算的,没考虑曲度,前边缺了一块

就是下边这个边

没办法,再锯下来粘上

锯好了

用这张照片说一下,主机就靠这几个孔固定

缺的那块粘上了,这胶真厉害,好结实,掰不动了

转下帖

网友:
然后,下面就太监了?

楼主:
唉!插楼真快
背面钢板里边安装着驱动板升压板等

把线路位置走向照一下,好还原

因为要用这几个丝柱固定主机,但它的内丝只攻了一大半,外边那一截没丝,要重新攻一下丝。买这套3M丝攻花了10元,实体店老板真敢要,但是没办法,谁让咱急用了,再说人家因为新冠已经快两个月不挣钱了,就让人家挣点吧。

看好位置,用胶带固定好

固定好位置之后就要给主机打孔了

铁屑好多,到处都是

不但要打固定孔,还要按钢板的散热孔位置给主机箱打孔,为了散热

有几个固定孔,正好打在主机箱的丝柱旁边,这位置好尴尬

还得磨丝柱,不然没法固定

把丝柱磨去一部分

作案现场,一片狼藉

这个串口也碍事,割了它

拆卸主板不方便

那个是主板固定螺丝,这下不碍事了

转下贴

楼主:
再占一楼不然又插了

因为要弄一体机了,显示线太长碍事,要剪短

原来插口好精制

按原来插口位置剪好

过去的东西是真材实料啊

这个长度正好

原来是压接的,如果捌开再压接可能会把压线部分弄断,所以决定用焊接加热缩管的办法

电源插口要旋转90度,这个卡槽截下一部分

截好了,电源插口平躺着正好卡进去

一切准备就绪,把主机箱固定在钢板上,再把支脚部分固定在主机箱的上盖上

安装过程略过,直接看成品

多角度观察

电源鼠标键盘网线都插上看看

像那么回事吧

开机画面

测速100M网速,办公聊天淘宝够了!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插楼真快
背面钢板里边安装着驱动板升压板等

你家附近还能找到买五金的地方,我家附近好几年都找不到地方了,最近的一个小五金店,步行近十分钟,

网友:
360卸了速度会更快

网友:
嘿嘿,支持拆机,折腾有理。

网友:
HP鼠标差评
还是渣想鼠标靠谱~

网友:
自从尸体两电容10¥(tb0.2/颗)后再无惊奇【现在唯一觉得好笑的是那家伙还假装磨磨蹭蹭的到处找电容。。。。急也是有代价的

网友:
没有多大意义,分体灵活,散热也好。直接放显示器后边不就行了吗,这样,哪天坏了,维修都是问题。

网友:
确实是一体的,捆绑结构。

网友:
原来也是对一体机各种嫌弃,现在发现还是有很多好处的,不占地方。

网友:
飘窗当工作台还是不错的,不仅光线好而且不需要任何平台就能做主播(对面楼上的邻居也可以免费看)。
其实感觉楼主这个小主机直接平躺下当显示屏底座也就可以了,折腾半天好像并没有省出多少空间啊。

网友:
装好估计也是吃灰多吧

网友:
加上无线网卡和无线键鼠更加美观。

网友:
完美结合,八错。

网友:
机加工能力很强,赞。

另外主机内有没MINI PCEI的座子?有的话装个无线网卡,省了条网线,更简洁。

网友:
我感觉要把电源集成到1根线,然后其他全用无线,一体机不只是占地方小,最主要的是没那么多线

网友:
加个无线键鼠,,,加个USB无线网卡就OK了

网友:
谢谢分享,改造的不错,有模有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