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JMF608的开不了卡,试试瑞荣的运气,想为TIGO S300开卡

楼主(2020-03-29):
网上有人 开了成功的教程

我想照着做应该开得了吧,主控都是2256k AB 颗粒都是海力士 不是黑片 其实雷克萨斯和凌志两个名字谁好听一点见仁见智了

开不了,就卡在这不停的跑工具条

很久很久的都不停也不显示OK。我又下载另外一个台电成功开卡的工具再试也是卡在这个位置

有大师指导一下我吗

网友:
这是海力士的存储器,不是现代,现代已经是过去时了!         SK hynix公司(中文简称:SK海力士)是一家半导体制造商,世界第二大内存芯片制造商,成立于1983年2月,总部位于韩国京畿道[1]。        公司原名为现代内存,于1996年上市,2012年被韩国第三大财阀SK集团收购部分股份后,更名为SK hynix。

网友:
早就不叫现代了:

以前开过SM2258XT+H27UDG8M2MTR,花费了不少时间,一直没有成功,后来没办法,拆了存储器做U盘。

网友A:
这个很好开的啊 AUTO自动识别颗粒型号 设置缓存牌子 大小  开卡盘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开的啊 AUTO自动识别颗粒型号 设置缓存牌子 大小  开卡盘容量

你说的缓存牌子容量等参数我都没有设置过,麻烦指导一下。我一般都是下载回来scan之后找到1024M再edit按两个空格,选自动识别颗粒,就按开卡了。完全没设置缓存牌子和大小的概念

网友:
缓存是正片,闪存是黑片。S这个字母比较特殊,两头不打勾。

楼主:
我没有意识到是黑片。如果是黑片的话就不可以使用正片的那个参数去开卡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