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闲着无聊,测测几块手持表(UNI-T UT191T、sanwa CD771、FLUKE 115C)

楼主(2020-03-29):
测10k电阻

测5V电压

扯10V电压

三娃和福禄克的表都使用了10年左右,优利德是去年买的。看来还是福禄克的表最靠谱,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

楼主:
福禄克的表买的比较贵,所以用的一直很爱护,图片看不出来,其实黄皮套已经惨不忍睹了。

网友:
厂里面的福禄克117c用了一年多,表盘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A:
三娃的精度不怎么行啊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115C都卖1000多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娃的精度不怎么行啊

三娃的表,性价比很低

网友:
sanwa的不行啊

网友B:
115的拨盘轻巧灵活,单手操作很爽。16年闲-鱼450收了一个可惜电阻档有0.2欧的底数了

网友:
一直用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5的拨盘轻巧灵活,单手操作很爽。16年闲-鱼450收了一个可惜电阻档有0.2欧的底数了 ...

这个可能是表笔的电阻,把万用表的两个孔直接短路看看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是表笔的电阻,把万用表的两个孔直接短路看看电阻

刚刚买了一对新表笔,0.1欧。直接短路插孔也是这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5的拨盘轻巧灵活,单手操作很爽。16年闲-鱼450收了一个可惜电阻档有0.2欧的底数了 ...

转盘磨损不行了 就有底数。多转几次再按压,就没底数。但是过一阵子又有底数了。

网友(2020-06-04):
UT191做工不错,不过福禄克更加耐用。
我的福禄克F179都成战斗色了,精度还是杠杠的,再用20年不是问题。

网友(2022-11-08):
有点后悔买UT17B PRO,早知道就直接买UT191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