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平板的充电器电源.......不知咋样......

楼主(2020-03-29):
拆个平板电脑的充电器电源.......不知咋样......

拆个平板电脑的充电器电源.......不知咋样......

网友:
很一般。431部分被一个稳压二极管代替了,电压可能不够精准;整流二极管体积比较大,没看到型号,但要达到标称的2A电流应该够呛,就算达到,估计温度感人。

网友:
山寨产品,尽量不要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一般。小心点使用。

如果这是平板自带的,没必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一般。小心点使用。

:funk

杂牌平板上的充电器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是平板自带的,没必要小心

杂牌平板上的充电器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