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蒸汽挂烫机MY-GD20D1

楼主(2020-03-29):
说是用着漏水,回来都拆开了,加热腔体没问题,里面水垢到是很多,重新紧固,试用了没问题,也许是进水单向阀有物质卡渍的造成的反水。

网友:
用这玩意要用净水机出来的纯净水才行

网友:
带功率调节的,还不错!

网友A:
偶发现这些都是挂烫机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发现这些都是挂烫机的通病

硅胶管老化,腔体腐蚀……基本就这几个毛病,用纯净水好很多

网友:
谢谢分享。。。。。看样子,需要纯净水才是长久之计。。。。。。

网友:
跟零几年的加热蒸汽加湿器有一拼,需要买一桶纯净水,有饮水机换水站的话方便些。

网友:
听说挂烫机得用纯净水

网友:
是不是水质不好所以水垢多?

网友:
看用料和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家里有一台挂烫机也是水垢严重开机马上断开,倒电池酸进去两下就搞定了

网友(2020-05-25):
其实也可加点白醋

网友:
今天在公司小区垃圾桶旁边捡了一台,一层土,说明很长时间了,一两天拆开看看。
没有办法,看到电子的东东就想拆开看一下

网友(2022-05-15):
今年修了三四台挂烫机,,有发热体坏了的,型号不一样 有价格5,60的,,还有一款飞利浦的发热体要120块的,,今天修的这个是能加热,,没有蒸汽出来,,拆下来发现是里面的进水管因为水垢堵了,,,通过修了这几台挂烫机发现,,这玩意太脏,,里面的发热体有类似果冻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这样的蒸汽喷在衣服上还能穿吗???不如弄电磁炉自己做个挂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