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款属于自己的联动插座

楼主(2020-03-29):
        玩电有时为了方便省事有时需要联动控制电器,偶尔在网上发现了有现成的联动插座卖。仔细看了一下,不论贵贱它们都有缺陷,不是要求副控电流不能太大,就是要求主控电器电流不能太小,要不无法启动副控设备。无意间得到一个坏掉的漏保,想到其原理于是萌发了用它做一款比较完备的联动插座的想法。
        过程有点坎坷,改动了无数次成品终于做出来了。利用公牛四位插排,其中电路板手工焊接体积有点大占用了一位。副控由16A12V变压器控制,对于10A插排来说功率应用做到了最大化。主控电流我用5V2A充电器做的测试,带与不带手机就可控制副控开与关。想来电流不会太大,毕竟是模拟利用的漏电流,这个还是有所保证的。够用就成又不是去做产品卖,无需具体测试,主要还是自己太懒。
        利用漏保中的m54123芯片及周边极少原件,电源部分单独做,用到18V稳压二极管及三端稳压7812。最关键的电路是m54123芯片锁存及复位的处理。由电路引脚和内部电路分析而知:5、6、7脚负责锁存,4、5脚连接。所以5.6.7脚全剪断不用,直接从4脚考虑取电做触发。经万用表测量知道4上是个0.5V左右脉冲电压(倒是有个模拟示波器,懒得看波形了,我就说我懒么)。由它经三极管放大,4007二极管防反,35V100uf电容滤波后再经过一级三极管驱动12V继电器即可控制副控。锁存和复位即可解决。
       本人水平有限,软件画图不会,手画还累,这里一并省了。出于爱好瞎搞而已,不足之处还望大伙指正。

楼主:
对了,趁着问一下。为啥论坛APP不能发帖,一进发帖选项就APP死翘翘了,重新进入选择依旧。是我红米note8的过还是其他原因啊?

楼主:
就这里点了选择就无响应,APP就死翘翘了。

网友(2022-09-22):
小棒姐是谁?

网友(2023-05-13):
小白没看不懂,楼主有电路图吗,想改一个来控制电视和机顶盒。之前看那个水钻联动帖子做了一个,好像功率不够控制不了,测了一下可控硅输出的电压有时候只有90V。

网友:
成本有点高哦

网友A(2025-06-28):
哥们你搞复杂了,一个互感器触发双向可控硅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搞复杂了,一个互感器触发双向可控硅就行了!

淘宝上常见耐压600V可控硅在导通时,电流10A时的典型导通电压大概是1.2–1.7V,
等效电阻近似0.12–0.17Ω,耗散功率大约是12–17W。
也就是说如果联动设备电流达到10A的话,可控硅会达到10W+的损耗,发热量可观,
当然了超低导通电阻的可控硅我没用过,手上只有些便宜货。
我觉得还是继电器好一些,比较省心,不需要太多考虑散热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搞复杂了,一个互感器触发双向可控硅就行了!

我目前做的自用的智能家居,200W以下的负载基本都是可控硅,
比如定时蚊香之类,无机械动作无火花无闭合噪音,
试过2000W的电炉调功率,可控硅就很明显的吃力了,发热厉害。
除非用《英飞凌》某些超低阻可控硅,那个几十块一只又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常见耐压600V可控硅在导通时,电流10A时的典型导通电压大概是1.2–1.7V,
等效电阻近似0.12–0.17 ...

确实,驱动大功率电器不行,还是的上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