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零成本打造储存5万部电影的笔记本nas

楼主(2020-03-29):
注意看关键词,因为有些同志老是不看关键词,第1个它是零成本的
第2个关键词是储存5万部电影,连续剧
第3个关键词是笔记本nas,人在外地,4g手机也能看片

硬件配置是互联网上网宽带一条,老旧笔记本一个配置是t2050,内存是1g,硬盘是32g
手机配置是能上网的手机,至少是安卓4.0以上
这篇文章只是抛砖引玉一下,可能别人有更好的创意DIY,不妨大家一起来看看哪一种方便

网友A:
他下面没有了……

网友:
继续啊,我还想看看这个外网访问速度怎么样呢

网友B:
PC 配置为WIFI热点,无线连接成LAN  然后访问共享文件夹,

简单的事  别搞得那么惊悚

网友C:
5万部电影你放哪里?

网友D:
为什么是0成本呢,老机器也是算成本啊,另外不建议太老电脑做nas,功耗也是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下面没有了……

下面就靠这一位同志狗尾续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万部电影你放哪里?

放在别人的云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 配置为WIFI热点,无线连接成LAN  然后访问共享文件夹,

简单的事  别搞得那么惊悚 ...

共享文件夹,你觉得32g能放5万部电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是0成本呢,老机器也是算成本啊,另外不建议太老电脑做nas,功耗也是一个问题 ...

每天12点定时关机,可以手机遥控开机不看笔记本电脑屏幕不用

网友E:
小米路由1t硬盘版本千兆,海尔迷你主机j1900,功耗10w,千兆网。实际只用1个就够了

网友:
遇上连载了,我也想看5万部电影在哪里寸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PC 配置为WIFI热点,无线连接成LAN  然后访问共享文件夹,

简单的事  别搞得那么惊悚 ...

没有内网穿透或者有公网ip也不可能实现外网访问内网服务,满足上述条件可以搭建FTP服务器,通过内网穿透访问自己的FTP服务器,服务器里面想存什么存什么,不过像花生壳那样提供的内网穿透免费的还有流量限制,正版群晖系统应该也会提供相同的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下面没有了……

我也想看下面,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享文件夹,你觉得32g能放5万部电影吗?

PC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内网穿透或者有公网ip也不可能实现外网访问内网服务,满足上述条件可以搭建FTP服务器,通过内网穿透 ...

所以 手机远程看片就是胡扯

把PC或硬盘随身带着 别的都是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米路由1t硬盘版本千兆,海尔迷你主机j1900,功耗10w,千兆网。实际只用1个就够了 ...

1t硬盘能放5万部电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