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30来年的一代时钟不走了,拆看看

楼主(2020-03-29):
父母结婚时得时钟,有次像往常一样调紧发条,(这个钟机械构造,一段时间都要紧下发条。)
说是听到里面蹦的响一声,发条调紧的那里就没有阻力了,在家拆开看看什么原因,能不能弄好。后来发现是调发条时调太紧崩离了飞盘。

楼主:
看看钢丝发条盒里,左右两边不一样,右边的盖板崩出。把它复位从新盖好就好了。

楼主:
很复杂,很巧妙的机械构造,很喜欢之前的设计。

网友:
这种大挂钟以前8 90年代很常见,小时候隔壁家有个这样的挂钟,外壳比你这个要高档,用的是很结实的那种黑木。

网友:
我奶家那个还在正常运行,我姥家那个纯粹就是在那摆的,不过功能正常

网友:
小时候趁大人不在时拆过,发条散了回去了

网友:
老古董了,需要彻底保养了。

网友:
我家还有二个在用

网友A:
留着外壳跟表盘,塞个静音石英钟机芯进去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留着外壳跟表盘,塞个静音石英钟机芯进去如何??

现在老物件值钱,拆了就破烂啦

网友:
头轮脱钩,还好,头轮同二轮没有被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老物件值钱,拆了就破烂啦

确实是,以前父亲的奶奶有一辆牛皮车座自行车,可惜的是丢了,爷爷那的28自行车都扛到楼上防止被偷。楼主的钟表质量不错,很多铜齿轮等金属件,要是能加上手表的能量指示计更好,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发条。

网友:
小时候就拆过,把齿轮拿下来当陀螺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以前父亲的奶奶有一辆牛皮车座自行车,可惜的是丢了,爷爷那的28自行车都扛到楼上防止被偷。楼主 ...

我爸的大金鹿还在呢。倒轮闸,驾驭不了,一不小心刹死了摔个狗啃泥。 这车可是真结实!挂上载物框能拉500斤大白菜。

网友:
姥姥家也有这样的机械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