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复活索尼CD随身听电源底座(SONY BP-100)

楼主(2020-03-29):
前段时间在咸鱼淘了个电池底座,长这样:
(这是卖家的图)

到手之后拆开:

外壳上面写着是6V。。。。。感觉应该是3串铅酸电池串联出来?
反正这电池早就死翘翘了,电压就几毫伏,甚至没有
打算把它改成锂电池
网上查过有人改锂电池的,单纯是2串串联然后接输出端子(机器内部又自带的稳压电路)
但我想,如果搞个小的buck电路进去的话,使用时间还可以再长一点。。。。

这是主板:

方案是SY6982C(充电)+SY8303(放电)
SY8303有着极低的静态电流,官方的PDF说最低是18uA,我做出来(8V转6V)是22uA

然后给外壳开个孔,打算用USB type-C

打上螺丝固定(最好还是再加几滴502)

然后就是准备电池~

这么多应该能听好长一段时间了,,,,,,
然后把线焊接好就行了,用3并2串的办法,中间加上带平衡充的保护板

最后测一下电压有无问题,,,,

最后装上去就可以了

最后充电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同时边冲边用似乎不太行,
可能是保护板的问题,也懒得管了,直接多焊一个NMOS管上去
USB有输入的时候,直接把输出IC的使能端拉低,切断输出

最后再来2张照片:

(完)

网友:
机器不便宜。耗电点

网友:
这个CD不错啊,好机器

网友A(2020-08-13):
请问大神。这个电池充电板在哪里可以买到。我也想一试身手。

楼主(2021-04-02):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神。这个电池充电板在哪里可以买到。我也想一试身手。

啊。。。这个是我自己画板子打样的,你可以去淘宝看看5V充7.4V锂电池的板子。
我觉得那个充电芯片(SY6982)很难焊接,最近想改改用别的方案了

网友(2021-12-26):
好吧,能听几十小时

网友(2022-07-13):
请问一下,这个机器最高能装多厚的电池?想把三个手机上用的那种小电芯叠在一起装进去看看厚度能不能用?

网友(2022-09-21):
改装不错,好好珍惜吧,坏一个少一个了

网友(2022-11-23):
现在的闲鱼已经捡不到漏了

网友(2023-11-06):
大佬好手艺啊,佩服佩服,可惜手上没有底座,收的话,成色好点的都得200多,最近在考虑用3D打印机做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