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池充电器如何测试其输出电压和电流

楼主(2020-03-29):
咸鱼上拍了几个锂电池电源,无标,店家说是12-24v的宽电压,0.98a恒电流,电压截止自动停止输出,红色充电状态,绿色充满,请问这个该怎么测试其准确性?谢谢。-----------------------------------------------------------------------
自己拿12v电动工具的电池试了下,直接插在保护板上,没有电流,没有电压,接在电池上,才有输出。
咨询一个朋友,说这个会自动检测,有电压电流才会有输出,没有就停止输出。。。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充电器吧,这是恒流电源,就是电压随意,电流基本恒定
这个我也不大懂

反正直接充锂电,不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充电器吧,这是恒流电源,就是电压随意,电流基本恒定
这个我也不大懂

虽然你说了也是白说,但我仍然不会谢谢你!

网友B:
上电子负载,个人DIY的那种只有恒流模式的不行,恒压模式,你可以看到充电电流,逐步调高电压值,看跳灯翻转电压。
没有设备那就拿电池试,电压电流表看着

网友C:
接上一个25Ω的负载,测量电流,应该为0.98A,此时输出电压约为24V,在恒流源标称的输出电压范围。

逐渐降低负载电阻,最终降为为13Ω,过程中测量其电流应该恒为0.98A。恒流源输出电压会随电阻值变小而逐渐降低,最终13Ω时降为12V多点,也在标称的输出电压范围。

以上都正常,则该恒流电源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子负载,个人DIY的那种只有恒流模式的不行,恒压模式,你可以看到充电电流,逐步调高电压值,看跳灯翻 ...

发现个情况,电源需要识别电流才会有输出,空载没有电流,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一个25Ω的负载,测量电流,应该为0.98A,此时输出电压约为24V,在恒流源标称的输出电压范围。

逐渐降 ...

发现个情况,电源需要识别电流才会有输出,空载没有电流,没有电压。。。自己接上12v的电池,电源灯才亮红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个情况,电源需要识别电流才会有输出,空载没有电流,没有电压。。。 ...

可能是指示灯串联在输出电流的回路内,没有电流输出,则灯就不会亮,也可能因为下面的原因不亮灯。
另电源应该有电压保护功能。理论上输出开路,恒流源输出电压会无限高,可能超出输出端某些元件(譬如滤波电容器)的耐压,于是设有输出电压超高(超过24V)的保护电路,让电源不输出电能。

网友D:
给3S、4S、5S电池组充电,分别测试电流即可;

给6S充电,LED转绿后测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3S、4S、5S电池组充电,分别测试电流即可;

给6S充电,LED转绿后测量电压 ...

也不晓得会不会充过头了,我看别人有那种可以测试锂电池充电器截止电压的工具,不晓得叫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不晓得会不会充过头了,我看别人有那种可以测试锂电池充电器截止电压的工具,不晓得叫什么 ...

你把电池先放一些电,再充电,测量电流;  测量过程时间很短,不会过充的;

再者,电池一般都有保护板,不怕的;

电子负载,可以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电池先放一些电,再充电,测量电流;  测量过程时间很短,不会过充的;

再者,电池一般都有保护板, ...

目前就是这个问题,呵呵呵,插在保护板上是不输出的,直接接电池有输出,电子负载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这个问题,呵呵呵,插在保护板上是不输出的,直接接电池有输出,电子负载有什么推荐的吗? ...

接保护板没输出,要么是电池没电,电压偏低,保护板低压保护了,要么就是保护板有问题;

如果不在意价格,买品牌公司的电子负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