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武汉电信IPTV机顶盒必须用网线连接?不能用WIFI连接?

楼主(2020-03-29):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武汉电信 安装的 湖北省版的ITV(天翼高清湖北省版)  IPTV机顶盒型号:创维E900-S,有没有WIFI连接功能?

上次我在论坛发过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1#pid145431   武汉电信宽带免费送了湖北省版的ITV,如何查询ITV密码?
得到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用各位老师告诉我的,IPTV机顶盒型号:创维E900-S,密码123456,登录了IPTV机顶盒的设置界面,也连接上了家中的WIFI,
IPTV机顶盒提示WIFI已连接成功,  但IPTV机顶盒无法看节目。
但我把网线插入IPTV机顶盒后,又可以看节目了。

是否武汉电信IPTV机顶盒必须用网线连接?不能用WIFI连接?  还是说,这款IPTV机顶盒(创维E900-S)没有WIFI功能?
如果IPTV机顶盒(创维E900-S)有WIFI功能,我应如何设置,才能看节目?  我想不用网线,免得家中牵网线象蜘蛛网一样。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ITV的WIFI跟你手机上网的WIFI不是同一个,光猫有个带ITV的名字的WIFI信号,那才是ITV专用的

网友:
走的iptv专门的通道,网线你插错口也不能用。或许会有人有方法,估计会很复杂吧

网友A:
你是想接WIFI看其它点播节目吧?   没有破解的不行的,只能走光猫的IPTV网口

如果只是机顶盒通过WIFI接光猫看IPTV的话,可以这样,光猫的IPTV网口下接个无线路由器,接路由器的LAN口,然后把无线路由器的DHCP功能关了,看这样能不能通过WIFI看IPTV

网友:
估计是要配vlan的,需要主路由支持vlan,去恩山找找教程试试,说不定可以

网友:
光猫带无线功能的话可以进超级用户模式下把ITV口绑定的VLAN指定给一个无线信号,机顶盒连那个无线可以实现连接电信ITV平台看节目,这样子就省了一根网线,(那个无线信号下是不能上网的,只是给机顶盒拨号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接WIFI看其它点播节目吧?   没有破解的不行的,只能走光猫的IPTV网口

如果只是机顶盒通过WIFI接光 ...

这个方法试过了,没用。
我的机顶盒是HG680,同样能够连接wifi,但是不能收看电视节目,必须连接网线才行!
因此我用淘来的机顶盒,刷机后wifi连接收看电视节目。

网友:
光猫设置里面找一下,itv有独立的WIFI

网友:
iptv设置里有网络设置,要选DHCP,就能接普通网络。但这样占用带宽。
iptv一般是有个账号,单独专线,只能接光猫iptv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试过了,没用。
我的机顶盒是HG680,同样能够连接wifi,但是不能收看电视节目,必须连接网线才行 ...

而且只能插ITV口是不是,,,因为ITV口和你上网的端口逻辑上是两个分开的不同归属的端口,使用运营商给的账号可以不占用宽带的带宽。刷机后的机顶盒不能上运营商的平台。

网友:
用超级账号进入光猫设置  把WIFI口绑定到IPTV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20-06-19):
6楼是正解,ITV要绑定vlan到无线,需要登录超级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