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00元 ,闲鱼入手SKIL 12V 4.0A电池。

楼主(2020-03-29):
闲鱼入手SKIL 12V 4.0A电池,带USB接口。无标贴,100元。估计是测试版。正面有SKIL标。

侧面刻字,和翠峰充电器上的类似。

USB接口,电量显示。

背面。

按下显示电量、

和SKIL 2.0A对比你,体型巨大,差不多厚一倍。

翠峰2.0A,SKIL2.0A,SKIL 4.0A 对比。

上机测试,12V愣是有18V的感觉了,重量增加不少,但是电力也相应大幅提升。

GIF.......

网友A:
可以啊,这钻大动力太耗电,有4AH的电池包那就帮大忙了,就多3节电芯重量的增加也能接受

网友B:
4Ah电池和机器相比较,显得电池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这钻大动力太耗电,有4AH的电池包那就帮大忙了,就多3节电芯重量的增加也能接受 ...

skil应该很快就会上柜这款电池,价格参考2.0A,169元的价格。估计会超过300块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4Ah电池和机器相比较,显得电池巨大!!!

多三节电池,整体重量可以接受。

网友:
太丑了,像大脚怪

网友:
哈哈   我120买了一个 100也在你这家买了一个

网友:
可以拆开看看什么电芯 哈哈

网友C:
如果是21700直接4AH不用這樣大,但是很小見....

网友:
不过,原来2.0Ah的电池,在比较重的工况下,的确用不了太长的时间。比如在混凝土上打孔,基本就是6-7个洞就不行了。

网友D:
太大了,如果三芯4.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大了,如果三芯4.0就好了

哪来的4ah10c18650....这玩意儿空载满转速电流超10A,负载15-20A,堵转电流往三四十跑了,3节必须得有10C放电,3ah的都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21700直接4AH不用這樣大,但是很小見....

貌似只见过得伟的电池组用21700

网友:
求链接
咸鱼

网友:
求咸鱼店铺链接我一个2.0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skil应该很快就会上柜这款电池,价格参考2.0A,169元的价格。估计会超过300块元。 ...

三百块的价格,还不如玩18v大有平台了,才六节电池,我一直觉得12v电池卖的贵了,我里奇电池5a的都快160了,真是越小越贵,大有的薄电池难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只见过得伟的电池组用21700

博世早就用上了

网友:
哦,你一说我想起来了,博世小金钻是21700,还有安酷那个山寨版也是,这俩我都有。博世还有其他的电池包用21700吗?

网友:
应该测测到底能达到多少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