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暴力强拆LED灯泡

楼主(2020-03-29):
就是这个小灯泡

估计是超声波焊接的,根本撬不开

灯头倒很容易撬开了

结果是一个单独的小空腔,防着驱动,阻容降压,很简单,线穿过小孔到灯板小屋

用钢丝锯锯开

标识3W的居然这么多贴片

线是非常的短,册了下就一颗贴片开路了

欢迎观看!

网友:
看做工可以呀

网友:
照片的焦点有些问题。

网友:
28枚0.1W的灯珠,合计2.8W,约等于32,没毛病

网友:
好像是阻容分压,用在厕所和厨房等不重要的地方,客厅卧室等重要地方,尽量买无频闪恒流灯具,然后把灯珠尽量换高显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