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IHO3300电信电视盒简单拆解

楼主(2020-03-29):
才从电信拿到就拆了
WIFI芯片中间涂过  ,支持5G频段,猜测是RTL8822cs
处理器S905L
做工不怎么样,很简单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芯片?为什么不把散热片掀开看看?

网友:
竟然不是海思的芯片

网友:
我的是创维,cpu是s905,不知这两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芯片?为什么不把散热片掀开看看?

电路板上写了 S905

网友(2020-06-22):
长虹IHO-3300非高安3798MV100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免拆机卡刷固件下载
http://www.xiaobaishuaji.com/rom/481784.html

网友:
hiujnjkink0iji9hin快忙你就不能尽快吧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B:
http://www.xiaobaishuaji.com/rom/488972.html

我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机顶盒,按照你发的两个链接的方法都刷不了机。网线口旁根本没有USB口。

网友C(2021-03-05):
2r1 2r2 短接 可以 恢复ttl功能,可惜ttl 终端 有密码,无法破解。

网友D:
可以刷成lakka 系统变成游戏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刷成lakka 系统变成游戏机

怎么刷的???我是通过ttl的uboot刷机,刷了上面链接固件的system分区,算是破解了吧

网友E(2021-06-25):
引用 网友C:
怎么刷的???我是通过ttl的uboot刷机,刷了上面链接固件的system分区,算是破解了吧 ...

TTL怎么刷的呀,我也是这个机顶盒,但是/system无法挂载为可读写

网友(2021-08-19):
老铁求破解教程

网友:
大神怎么区分高安?

网友(2022-01-27):
引用 网友E:
TTL怎么刷的呀,我也是这个机顶盒,但是/system无法挂载为可读写

ttl 启动的时候 ctrl+c中断启动,自动进入BootLoader,然后可以usb_update 命令刷新分区。固件可以用解包工具解包,把system分区解包文件拿出来,用U盘插入到盒子,然后用usb_update system xxxx.xxxx 刷system分区即可。

我的盒子固件用刷机软件卡在1%,刷不了。

网友(2022-05-19):
引用 网友C:
2r1 2r2 短接 可以 恢复ttl功能,可惜ttl 终端 有密码,无法破解。

2r1 2r24 短接 恢复ttl功能
ttl 终端 密码
sh login:root
Password:Ch4008111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