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ac9 改风扇散热

楼主(2020-03-29):
用了两年闲鱼收的,上家就改了16m闪存。拆开一看屏蔽罩都给扯,用烧烤铝箔补上,找个了电脑上用的12v 7010风扇,直接电路板usb 5v取电,没想到转速风量噪音完美平衡。风扇尺寸够大兼顾了整个电路板芯片散热。顺带改了了华硕天线。

网友:
同款ac9,正在家里服役,挺好的

楼主:
风扇加装防尘罩

网友:
这颗u确实挺热的,我的1200g+冬天都热乎乎都

网友:
楼主的改造风扇PP图令人赏以悦目,眼前一亮。。

网友:
我也有3个同款,也在考虑要不要上个风扇

网友:
伯通的芯片确实热

网友A:
K2P太贵了, 这个怎么样? 博通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K2P太贵了, 这个怎么样? 博通版

博通的版本用下来不错,不加散热就是比较热

网友B:
本来这个AC9单核性能一般还功耗发热大,加上风扇估计都上10多瓦了,像个贴身太监
手上的软路由+AP才不到10瓦,性能与功耗太完美了

网友C:
你好,我想给导航加个散热风扇,买了一个觉得噪音大,就没装。这个风扇噪音大不大?方便给个淘宝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给导航加个散热风扇,买了一个觉得噪音大,就没装。这个风扇噪音大不大?方便给个淘宝地址吗? ...

家里翻出来的,是12v的,接5v转速很低估计1000多转

网友:
AC9还是挺稳定的, 热不怕, 不加风扇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这个AC9单核性能一般还功耗发热大,加上风扇估计都上10多瓦了,像个贴身太监
手上的软路由+AP ...

软路由加AP不到10W?你缺腚?

网友:
楼主英明,第一次见路由安装电风扇,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u也不怕热。k2p的同款更不怕,因为k2p的散热比较豪华

网友:
官方中文固件,万能中继,不是很稳定。现用美版的固件,觉得比中国版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给导航加个散热风扇,买了一个觉得噪音大,就没装。这个风扇噪音大不大?方便给个淘宝地址吗? ...

给风扇降压,,比如用5V供电

网友:
我是显卡风扇内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