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MPC-2 栏杆机控制单元MPC-2 也就是起竿控制器。

楼主(2020-03-29):
先上一下整理出来的资料:
      "
1、栏杆机控制单元MPC-2 MPC-2是专业设计的自动栏杆机控制器,主要用于高速栏杆机、小区道闸等的控制。
MPC-2采用了最先进的微处理器技术和可靠的开关控制技术,系统集成度高,逻辑功能强,可以满足各种使用环境下的应用。
预设多达十种工作模式,配合九级运行保护时间和自动落杆时间,方便用户自由组合多种工作方式,满足各种不同的使用场合;
控制器附设有与自动收费系统、车辆检测器、信号灯、报警器等连接的接口,可方便的实现自动收费等功能
A、技术参数
l        功能参数·
九级工作模式可选·九级总运行保护时间可选·九级自动落杆时间可选·
车道通行灯继电器输出模式,1A/30VDC·计数器继电器输出模式:1A/30VDC·
前面板复位按钮·
前面板LED指示·电源:AC220V±10% 50Hz
l        环境参数·储存温度:-40°C到 +85°C·工作温度:-40°C到 +65°C·大气压力: 86Kpa~106Kpa·相对湿度:<95%
l        机械参数·外壳:PC+ABS工程塑料·安装:DIN导轨·尺寸:155(L) x 70(W) x 120(H)(mm)
B、主要功能
(1)、运行模式调节显示面板上的(MODE)旋钮,可供选择十种运行模式:
l        模式0 系统自检功能
l        模式1 同步控制功能
l        模式2 锁紧控制功能
l        模式3 单键操作功能
l        模式4 双键操作
l        模式5 自动关闭功能
l        模式6  自动方向关闭功能
l        模式7  自动安全控制功能
l        模式8 自动方向控制功能
l        模式9 辅助扩展功能
(2)、总运行时间控制系统每次操作均有总运行时间保护,总运行时间的长短可方便调节,软件设置有10个时间段(4-15s)。根据用户需求,只需调节显示面板的总运行时间调节旋扭即可;
(3)、减速停机功能在升杆和落杆过程,都有减速及反向制动功能,有利于停机并提高停机到位时的平稳度,此功能和限位开关的配合调节,能使得挡杆到位时非常平稳;到位后电机功率自动降低,同时产生一定的驱动力矩来锁死挡杆,故机械系统无需离合器,而停电时也可方便抬杆;
(4)、状态显示功能显示面板随时显示挡车器的执行状态,(26)和(29)继电器触点输出升杆状态,(26)和(30)继电器触点输出落杆状态,便于系统测试及检修;
(5)、计数功能 功能模式(4)下,每次升杆到位,(31)和(32)继电器触点输出1000ms闭合信号,功能模式(5)、(6)、(7)、(8)下,落杆线圈每有效一次,(31)和(32)继电器触点输出1000ms闭合信号。"

以上资料系百度无果后,本人整理。

然后,只找到这些资料,只能先拆为快了。。。

上个运行视频 ,将最左侧转到0,为测试模式,上电后电机运转。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xMDQzMzgwOA==.html

感觉这个好简单。。。。

网友(2021-12-05):
有点像plc控制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