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水龙头的气泡嘴怎么拆?

楼主(2020-03-29):
各位,这个气泡嘴怎么拆?

网友A:
钳子包布夹住拧下来

网友:
就怕时间长了水垢给黏上了,最好先用柠檬酸水泡一泡再上钳子拧

网友B:
去买副浸胶的手套,
(厨房用的那种不好使,要浸胶的干活的那种手套)
就很容易地用手拧下来了,

没有足够的摩擦力,
用钳子打算大力出奇迹的话,
你就是把它掰碎了都弄不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买副浸胶的手套,
(厨房用的那种不好使,要浸胶的干活的那种手套)
就很容易地用手拧下来了,

我家的就被我大力出奇迹给干折了,里面一半外面一半,最后把里面的螺扣用锯条锯掉才拿出来,这个方法导致龙头嘴内螺纹有一条缝,安上也有点漏,没办法气泡嘴多缠生胶带搞定。

网友D:
灰色塑料的拆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就被我大力出奇迹给干折了,里面一半外面一半,最后把里面的螺扣用锯条锯掉才拿出来,这个方法导致 ...

我父亲的不锈钢水龙头堵住,也是被用力弄悲剧,最后塞了一块海绵,从喷瓶里拆不锈钢弹簧,用两个尖嘴钳使劲做成海绵固定装置。

网友:
拧。大力出奇迹!

网友:
热水烫一下拧不动就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灰色塑料的拆下就好了

灰色塑料是能转动的切换水流的旋转头,拧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副浸胶的手套,
(厨房用的那种不好使,要浸胶的干活的那种手套)
就很容易地用手拧下来了,

拧灰色塑料上边的那一段镀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子包布夹住拧下来

拧哪里?灰色塑料上边那段?

网友:
用布条缠,套上一根筷子,一扳就能出来,轻松无损拆下

网友E:
没事经常松一下,时间长了就难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去买副浸胶的手套,
(厨房用的那种不好使,要浸胶的干活的那种手套)
就很容易地用手拧下来了,

谢谢提醒,我家的我用鳄鱼钳套布都拆不下来,还把镀络层弄花了,看来我得备双橡胶手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拧灰色塑料上边的那一段镀铬的吗?

看样子是,

一般的过滤网都是从内部拆出,
所以外观上看像是个整体的材质,
你的这个,
看样子网也许不是从入水侧拿出来的?

但还是先整个拆下来安全一些,
因为目前不知道看上去是塑料的那部分,跟上面的部分的衔接方式,

哦,看到你说的了,塑料部分是调节用的,
那还说啥,
只能拧上面看上去是金属的那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事经常松一下,时间长了就难拆了……

对的,

我现在习惯性的,
新龙头用之前先拆一下过滤嘴,
拧回去的的时候留力,
以后好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提醒,我家的我用鳄鱼钳套布都拆不下来,还把镀络层弄花了,看来我得备双橡胶手套了 ...

还有拧罐头!

网友:
我也是用这款的,但是我是用delta牌子,轻轻一拧就下来了!

网友:
没有什么可以增加摩擦力的时候,可以试试拿出一个套套,洗干净油脂,晾干后缠在上边,然后手拧,也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