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用的川宇MF47W型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0-03-29):
自用的MF-47型万用表,看看内部。大家觉得这表怎么样。正面

内部构造

这表买来有几年了,68块钱。你们觉得值吗?

网友:
还好吧,现在的表好像都有电路板了,用的贴片电阻

网友:
比我那个南京科华MF47的好,我那个里面电阻小,排列还很乱。

楼主:
里面要是换成线绕电阻就不错了

网友:
没南京表好

网友:
也就这样,如今的东西,连一只线绕电阻都没有。

网友:
68块钱有点贵。

网友:
模拟表看着直观一些,可以改锂电池加4057充电板,加一个升压板和一个降压板,顺便锂电池比容易漏液的9伏碳性电池好些。

网友:
我十多年前买的南京科华是贴片电阻,垃圾的一P

网友(2020-10-11):
你这个表比我那块98年南通精益的47表年轻一些,我那块里面有一个线绕固定电阻和两个线绕滑动电位器。

网友:
这种低档指针表还不如数字表了

网友:
这个还可以吧!开关板,后期的已经变成贴片+PCB